[其它应用] bootloader是如何实现程序升级的?
中颖 MCU 的 Bootloader 实现程序升级流程:系统启动先运行 Bootloader,检测升级触发条件(如特定引脚状态),通过支持的通信接口接收新固件,校验通过后写入 Flash,完成后跳转至应用程序运行。

楼主(2025-08-27):
bootloader 先初始化硬件,接收新程序数据写入指定存储区,校验通过后跳转执行新程序,实现程序升级,自身常驻不被覆盖。

网友A:
Bootloader 先初始化硬件,检查升级触发条件,从指定存储 / 通信口加载新程序到目标分区,校验通过后跳转执行新程序,完成升级。

网友B:
bootloader 实现程序升级:上电先运行 bootloader,检查升级触发条件(如按键、指令)。若需升级,从指定路径(串口、Flash 等)接收新程序,校验后写入应用程序区。完成后跳转至新程序运行;否则直接启动原有应用程序,确保升级安全可靠。

网友C(2025-10-09):
通信接口的选择对于Bootloader来说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到固件传输的效率和可靠性。中颖MCU在这方面做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