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环路补偿的优势是什么?
不再需要阻容来做补偿零极点,调整会更加灵活吗?

楼主(2025-08-22):
更高的控制精度与稳定性

网友A:
可以使用数控来补偿,一步到位。

网友B(2025-09-26):
数字电源环路补偿优势显著:一是参数调整灵活,无需更换硬件,通过软件即可修改补偿系数,适配不同负载;二是精度高,能精准控制补偿量,减少输出误差;三是稳定性强,可实时监测环路状态并动态优化,抗干扰能力优于模拟补偿;四是集成度高,易与数字控制系统融合,简化电路设计,还支持故障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