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PICKIT4 如何调试ATmega88PA?

楼主(2025-08-10):
在Microchip Studio7 IDE下,MCU选用老款的ATmega88PA, 调试时用Simulator仿真正常,选用PICKIT4,提示无法仿真,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PICKIT4是microchip系列的仿真器,已经兼容atmel了么?

楼主:
AVR8X单片机都是兼容的,经典的ATmega不知道是否兼容

网友B(2025-09-22):
使用 PICKIT4 调试 ATmega88PA:连接 PICKIT4 与目标板的 ICSP 接口(VCC、GND、SCK、MOSI、MISO),确保电压匹配;打开 MPLAB X IDE,创建项目选择 ATmega88PA,配置调试器为 PICKIT4;点击调试按钮,即可进行程序下载、单步调试等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