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et6 USART1在Creality v4.2.7 3D打印机主板上无法发送或接收数据。

楼主(2025-08-12):
stm32f103ret6 USART1在Creality v4.2.7 3D打印机主板上无法发送或接收数据。将Arduino Mega 3D打印机固件移植到stm32f103ret6(Creality v4.2.7 3D打印机主板)。
目前,我正在尝试测试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点亮一个引脚或通过USART1发送数据。
这块主板预装了引导程序,通过SD卡槽上传编译好的固件,因此我在STM32Cube IDE中设置了28K的偏移量,链接文件如下:https://github.com/3DHexfw/3DHex/blob/master/MCU/Creality/Creality_v4.2.7_Silent/STM32F103RETX_FLASH.ld
在下面这行代码中,可以看到我尝试通过USART1发送数据的示例代码,但没有成功:https://github.com/3DHexfw/3DHex/blob/master/MCU/Creality/Creality_v4.2.7_Silent/Core/Src/main.c

网友A: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B:
电源噪声干扰。

网友C:
时钟未使能?

网友D:
系统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E:
USART初始化配置有误吧

网友F:
中断标志位未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