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温度传感采样老跳?

楼主(2025-08-11):
最近采温度数据总有波动,不知道是ADC还是传感器本身问题。

网友A:
看看是不是ADC校准没做

楼主:
你用的内部温度传感器还是外部的

网友B:
采样时间是不是太短了

网友C:
有加滤波电路吗

网友D:
我遇到过是地线干扰

网友E:
ADC参考电压稳不稳

网友F:
软件滤波试过没

网友G:
采样频率是不是过高了

网友H:
传感器供电有纹波也会影响

网友I:
用DMA采样会平稳一点

网友J:
是你自己的软硬件问题

网友K:
你拿5位半的表测一下你的输入信号,看有没有波动。因为STM32F1有的芯片无法外部输入基准电压,所以如果电源不稳的话会影响测量稳定性,还有就是降低采样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