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PI外设初始化会卡死?

楼主(2025-08-11):
上电初始化SPI时,有时直接停在等待标志位那一步。

网友A:
看下HAL函数卡在那行

网友B:
NSS脚模式选的啥

网友C:
时钟极性和相位匹配吗

网友D:
有外设没应答也会卡

网友E:
复位SPI后再初始化试试

网友F:
DMA模式初始化顺序要注意

楼主:
分频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G:
有关掉过时钟再开吗

网友H:
我是加了超时检测

网友I:
有用到双线全双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