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DAC输出电压跳动明显

楼主(2025-08-11):
DAC输出一个固定值,示波器上看到电压有细小抖动

网友A:
先输出中间值看看还抖不抖

网友B:
用的参考电压稳不稳

网友C:
示波器探头接地方式会影响

网友D:
我加了运放缓冲好很多

网友E:
DAC模式配置对吗

网友F:
看下DMA刷新频率

楼主:
有可能是数字噪声串进来了

网友G:
用低通滤波器效果不错

网友H:
供电去耦电容够不够

网友I:
PCB布线离开高速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