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RTC定时会漂移吗

楼主(2025-08-11):
用RTC做定时功能,一天比标准时间慢了几秒,不知道咋校准

网友A:
有人用 GPS 同步做过

网友B:
用的 32.768k 晶振质量如何

网友C:
晶振负载电容值调了吗

网友D:
温度变化会影响精度

网友E:
我加了温补后稳定很多

网友F:
RTC校准寄存器试过没

网友G:
供电切换会造成时间跳动

楼主:
看下是不是待机模式丢了时钟

网友H:
有无加硬件秒脉冲校准

网友I:
走时快还是慢比较多

网友J:
STM32的RTC通常依赖外部32.768kHz晶振提供时钟源,若晶振本身精度较低 ,每天可能产生数秒的误差

网友K:
外部晶振的频率稳定性高,受温度和电压变化的影响较小

网友L:
通过软件校准来提高时间精度

网友M:
使用稳压器或LDO为RTC模块提供稳定电压

网友N:
选用高精度 LSE 晶振,优化布线和电源设计

网友O:
使用外部高精度晶振作为时钟源

网友P:
晶振频率会随温度变化,尤其在极端环境下(如高温或低温),漂移更为明显

网友Q:
晶振受温度影响会有一定频率漂移,这可能导致长时间运行后产生累计误差。

网友R:
定期校准RTC

网友S:
通过网络获取标准时间,定期更新RTC计数器

网友T:
在VBAT和地之间增加滤波电容以提高电源质量。

网友U:
动态调整晶振负载电容,补偿频率漂移。

网友V:
晶振本身的精度、负载电容匹配以及PCB走线布局都可能影响其长期稳定性。

网友W:
使用高精度的时间源

网友X:
为了提高时间精度,建议使用外部32.768kHz的晶振作为RTC的时钟源

网友Y:
晶振应尽量靠近MCU的晶振引脚,走线要短且对称,避免干扰

网友Z:
利用RTC的秒中断定时做软件补偿。

网友AA:
RTC依赖VBAT引脚的备用电源供电,若主电源频繁切换或VBAT电压不稳定,可能导致RTC时钟暂停或计数错误

网友AB:
DS3231,它具有高精度和温度补偿功能。

网友AC:
使用32.768kHz的外部晶振,具有更高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AD:
可以考虑使用温补晶振

网友AE:
选用高精度晶振

网友AF:
通过外部时间源定期校准,结合温度补偿算法

网友AG:
可以考虑使用外部计时芯片

网友AH:
会因温度变化、电源波动和芯片老化等因素产生时间漂移

网友AI:
在代码中,如果RTC配置不正确,也可能导致时间漂移。

网友AJ(2025-11-03):
看下有没有加硬件秒脉冲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