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Bootloader升级不成功

楼主(2025-08-11):
通过串口做Bootloader升级,发送完成后板子没进新程序

网友A:
供电稳定性也很关键

网友B:
新程序烧进去后有校验吗

网友C:
Boot 引脚配置对不对

网友D:
串口波特率匹配没

网友E:
Flash写保护是不是开了

网友F:
看下链接地址是不是和Boot一致

网友G:
我踩过栈空间没清的问题

网友H:
升级包大小有没有超过限制

楼主:
发完数据后有执行跳转吗

网友I:
用官方例程跑通再改

网友J:
发送完 不行啊,得确认正确啊!

网友K:
通过BOOT0和BOOT1引脚选择启动模式

网友L:
检查Bootloader代码是否有逻辑错误或漏洞。

网友M:
固件包完整无损,没有被损坏或截断。

网友N:
供电电源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特别是在程序烧录时。

网友O:
Bootloader 升级失败的核心排查逻辑是:从底层到上层,从硬件到软件。

网友P:
检查Bootloader代码是否存在逻辑错误或未处理的异常。

网友Q:
BOOT引脚上拉/下拉电阻是否稳定,避免因电平抖动导致启动模式误判

网友R:
MCU的供电电压稳定,避免因电压波动导致升级失败。

网友S:
如果MCU损坏,可能无法正常运行Bootloader。

网友T:
Bootloader代码中的逻辑错误或异常处理不当可能导致升级失败。

网友U:
flash存储器没有被保护或锁定。

网友V:
检查标志位是否被意外修改或清除。

网友W:
Bootloader升级失败的核心问题通常集中在启动配置、Flash操作和程序跳转逻辑上。

网友X:
新固件与硬件不兼容可能导致升级失败。

网友Y:
Flash内存规划不合理可能导致升级过程中数据覆盖或跳转地址错误

网友Z:
通过J-Link或ST-Link单步调试Bootloader,检查寄存器状态和跳转地址

网友AA:
Flash存储器损坏或部分扇区无法写入可能导致升级失败。

网友AB:
如果Bootloader和APP程序占用的存储器空间超过了芯片的总容量,可能导致升级失败。

网友AC(2025-12-31):
很多时候看似发送完成,实际存在丢包、校验失败,Bootloader 并未真正写入新固件。

网友AD:
很多时候看似发送完成,实际存在丢包、校验失败,Bootloader 并未真正写入固件。

网友AE:
发送数据后,必须确保接收方正确接收并确认,否则需重发或检查连接。

网友AF:
踩过栈空间未清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函数返回后栈帧没有正确释放,导致内存泄漏或程序崩溃。确保每个函数返回前清理栈空间。

网友AG:
踩过栈空间没清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在程序结束前未手动释放栈内存,导致内存泄漏。下次记得清栈空间,或使用自动管理栈的函数。

网友AH:
确保电源在烧录期间能稳定输出电流,避免因电流不足导致程序烧录失败。

网友AI:
排查升级失败,先检查硬件连接,再逐层检查软件代码和程序逻辑。

网友AJ:
Boot0和Boot1决定系统从哪个存储介质启动,例如U盘或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