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如果想WiFi和蓝牙同时设计一块电路上,天线可以服用么?

楼主(2025-08-11):
如果想WiFi和蓝牙同时设计一块电路上,天线可以服用么?

网友A:
可以复用,但是估计得时分复用才行

网友B:
你没看见乐鑫的WIFI/BT二合一模组么?只有一个天线呢

网友C:
如果WIFI的频率用的是2.4G的,理论上是可以复用的,问题只在于蓝牙和wifi天线通路的切换

网友D(2025-09-30):
首先需理清两者的工作频段,这是决定天线能否复用的基础

网友E:
可以复用的

网友F:
可以复用,要注意分时,两者之间可以通过射频电子开关实现的

网友G:
一定要注意细节把握

网友H:
建议分开设计

网友I:
WiFi和蓝牙均工作在2.4GHz频段,理论上可通过同一根天线传输信号

网友J:
WiFi和蓝牙的通信本质是半双工的,因此可通过时分复用技术实现天线共享。

网友K:
智能手机、智能插座、物联网控制器等设备常采用共用天线设计

网友L:
不同频段的建议还是按照要求进行设计

网友M(2025-10-30):
建议在选型上下一下功夫可能有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