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 有替代ST的 STM32G031C8T7吗?

楼主(2025-08-11):
,
各位大佬
GD 有替代ST的 STM32G031C8T7吗?

网友A:
GD32G030C8T7或许可以。

网友B:
GD32G031系列中在引脚、外设和功能上与STM32G031C8T7高度兼容

网友C(2025-09-23):
兆易创新有可以替代 STM32G031C8T7 的型号,其中比较合适的是GD32G031C8T6

网友D:
可以考虑GD32G031C8T6,两者均采用 LQFP48 封装,引脚定义基本兼容,可直接替换焊接(需注意个别引脚功能的细微差异,建议核对数据手册)。

网友E:
STM32G031C8T7:Cortex-M0 + 内核,最高主频 64MHz,GD32G031C8T6:Cortex-M0 + 内核,最高主频 64MHz,主频一致,核心架构相同,运算性能相当。

网友F:
虽然硬件兼容性较高,但替换时需重新编译固件(使用 GD32 的库文件)。

网友G:
部分外设的具体寄存器配置或功能细节可能存在差异,需根据应用场景进行针对性测试。

网友H:
如果需要完全 pin-to-pin 替代且快速迁移,GD32G031C8T6 是 STM32G031C8T7 的理想选择。

网友I:
你要是完全兼容GD好像没有,但是你要是能改改就可以的话,一般可以考虑GD32G031C8T6

网友J:
这个芯片不是很便宜吗?咋还想着平替呢?

网友K:
不知道啊,其实你用GD的话可以考虑问问FAE的,比较简单

网友L:
GD不知道,这个G031是新款好像不能完全替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