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A503工作电流大

楼主(2025-08-11):
工作电压5V,外部8M晶体。设备初始化后就进入while1,啥也不干。
设置内核频率8M时电流就达到20mA,24M时24mA,48M时27mA,72M时31mA。
而且单片机微热,手册上说即使达到100M也才11.9mA,8M时只有4.2mA
可能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楼主:
手册截图

网友A:
将全部未使用的引脚配置为模拟模式

网友B:
看怎么外接吧,如果都点LED灯,电阻又小,那电流肯定大。

网友C:
这点功耗还不至于单片机微热,看看是不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D:
可能哪个IO口坏了,IO坏了就算不开时钟也会功耗大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5V电源电压

网友F:
时钟配置错误把。

网友G:
HXTALSCAL寄存器未正确配置

网友H:
时钟源未正确切换?在SystemClock_Config()中强制切换至HXTAL。

网友I:
未启用低功耗模式?

网友J:
在初始化代码中关闭所有非必要外设时钟。

网友F:
可能是因为浮空GPIO引脚漏电,要将所有未使用GPIO引脚配置为模拟模式。

网友K:
可能是晶振负载电容不匹配。

网友F:
电源去耦不足?

网友L:
手册条件写的很清楚,所有外设禁用的情况下的频率和工作电流的对应关系,
外设没有启用不等于“禁用”

网友M:
电流远高于手册值且随主频线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