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rduino 两台自平衡机器人

楼主(2025-08-11):
首先,让我们解释一下所使用的组件及其功能。

- 采用微机电系统(MEMS)技术的MPU6050加速度计和陀螺仪传感器,用于检测沿X、Y、Z轴的倾斜角度或倾斜角度。

- 来自该传感器的信息被传输到微控制器,在我们的例子中它是 Arduino Uno 板。该板是机器人的大脑,处理传感器数据并确定保持机器人直立所需的作。

- 来自 Arduino 的处理数据被发送到电机驱动板,在我们的例子中是 L298N 5AD 类型。电机驱动电路控制电机的方向和速度。

- 该机器人使用两个直流电机,每个电机都连接到一个轮子上。这些电机调节车轮的速度以纠正机器人的倾斜。

- 和电源,特别是串联的两节锂电池,为电机和电子设备提供能量。所有组件都安装在由 5 毫米厚的 PVC 板制成的合适支撑结构上。

现在,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工作原理:加速度计测量机器人相对于重力的方向,陀螺仪检测倾斜率。Arduino 使用 PID(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来处理来自传感器的数据。

PID 控制器计算保持机器人平衡所需的必要速度和方向调整。如果机器人向前倾斜,电机会旋转得更快,使机器人向前移动并防止跌倒。如果它向后倾斜,电机会向后移动机器人以恢复平衡。当机器人检测到不平衡时,它会通过调整轮速、移动质心或向前或向后移动以保持其位置来进行补偿。

关于 Arduino 代码的几句话。安装代码的方法之前已经描述过很多次了,所以现在我只关注由于所用组件的不同特性以及它们的放置方法,需要针对每种情况单独进行的修改。

现在是有趣的部分,即专门为我们构建的设备自定义代码。根据组件的布局,机器人的重心会发生变化,并且每个MPU6050板的差异很小,需要在部分代码中进行补偿。如果我们更详细地查看代码,我们会看到有一个位置设置了陀螺仪偏移量。

在代码的这一部分中,在MPU6050芯片的制造过程中纠正了错误。对于每个单独的芯片,这些值都是不同的。它们的值是使用专门为此目的制作的 Arduino 代码确定的,您可以在本文末尾下载它。

接下来,我们需要继续设置加速度计。在“双设定点”行中,我们需要输入一个与我们的设备相对应的值。

为了获得这个值,我们需要将机器人保持在垂直于表面的理想垂直位置,并在串行监视器上读取所需的值。就我而言,大约是 182
最后,我们需要通过实验确定PID控制所需的Kp、Kd和Ki值。

为此,我们将所有三个值都设置为零。现在我们为 Kp 设置一些值并执行测试。Kp 太少会使机器人摔倒。过多的 Kp 会让机器人来回疯狂。一个好的 Kp 会让机器人稍微来回移动。接下来我们需要设置 Kd。gooD Kd 值将减少振荡,直到机器人几乎稳定,并使机器人保持站立。最后设置气。正确的 Ki 值将缩短机器人稳定所需的时间。我想强调的是,表面需要足够粗糙,以增加它与车轮之间的摩擦力。

#include "I2Cdev.h"
#include <PID_v1.h> //From https://github.com/br3ttb/Arduino-PID-Library/blob/master/PID_v1.h
#include "MPU6050_6Axis_MotionApps20.h" //https://github.com/jrowberg/i2cdevlib/tree/master/Arduino/MPU6050
MPU6050 mpu;
// MPU control/status vars
bool dmpReady = false;  // set true if DMP init was successful
uint8_t mpuIntStatus;   // holds actual interrupt status byte from MPU
uint8_t devStatus;      // return status after each device operation (0 = success, !0 = error)
uint16_t packetSize;    // expected DMP packet size (default is 42 bytes)
uint16_t fifoCount;     // count of all bytes currently in FIFO
uint8_t fifoBuffer[64]; // FIFO storage buffer
// orientation/motion vars
Quaternion q;           // [w, x, y, z]         quaternion container
VectorFloat gravity;    // [x, y, z]            gravity vector
float ypr[3];           // [yaw, pitch, roll]   yaw/pitch/roll container and gravity vector
/*********Tune these 4 values for your BOT*********/
double setpoint= 182; //set the value when the bot is perpendicular to ground using serial monitor.
//Read the project documentation on circuitdigest.com to learn how to set these values
double Kp = 15; //21 Set this first
double Kd = 0.9; //0.8 Set this secound
double Ki = 140; //140 Finally set this
/******End of values setting*********/
double input, output;
PID pid(&input, &output, &setpoint, Kp, Ki, Kd, DIRECT);
volatile bool mpuInterrupt = false;     // indicates whether MPU interrupt pin has gone high
void dmpDataReady()
{
    mpuInterrupt = true;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initialize device
    Serial.println(F("Initializing I2C devices..."));
    mpu.initialize();
     // verify connection
    Serial.println(F("Testing device connections..."));
    Serial.println(mpu.testConnection() ? F("MPU6050 connection successful") : F("MPU6050 connection failed"));
    // load and configure the DMP
    devStatus = mpu.dmpInitialize();
    // supply your own gyro offsets here, scaled for min sensitivity
    mpu.setXGyroOffset(-479);
    mpu.setYGyroOffset(84);
    mpu.setZGyroOffset(15);
    mpu.setZAccelOffset(1638);
      // make sure it worked (returns 0 if so)
    if (devStatus == 0)
    {
        // turn on the DMP, now that it's ready
        Serial.println(F("Enabling DMP..."));
        mpu.setDMPEnabled(true);
        // enable Arduino interrupt detection
        Serial.println(F("Enabling interrupt detection (Arduino external interrupt 0)..."));
        attachInterrupt(0, dmpDataReady, RISING);
        mpuIntStatus = mpu.getIntStatus();
        // set our DMP Ready flag so the main loop() function knows it's okay to use it
        Serial.println(F("DMP ready! Waiting for first interrupt..."));
        dmpReady = true;
        // get expected DMP packet size for later comparison
        packetSize = mpu.dmpGetFIFOPacketSize();
        //setup PID
        pid.SetMode(AUTOMATIC);
        pid.SetSampleTime(10);
        pid.SetOutputLimits(-255, 255);
    }
    else
    {
        // ERROR!
        // 1 = initial memory load failed
        // 2 = DMP configuration updates failed
        // (if it's going to break, usually the code will be 1)
        Serial.print(F("DMP Initialization failed (code "));
        Serial.print(devStatus);
        Serial.println(F(")"));
    }
//Initialise the Motor outpu pins
    pinMode (6, OUTPUT);
    pinMode (9, OUTPUT);
    pinMode (10, OUTPUT);
    pinMode (11, OUTPUT);
//By default turn off both the motors
    analogWrite(6,LOW);
    analogWrite(9,LOW);
    analogWrite(10,LOW);
    analogWrite(11,LOW);
}
void loop() {
    // if programming failed, don't try to do anything
    if (!dmpReady) return;
    // wait for MPU interrupt or extra packet(s) available
    while (!mpuInterrupt && fifoCount < packetSize)
    {
        //no mpu data - performing PID calculations and output to motors
        pid.Compute();
        //Print the value of Input and Output on serial monitor to check how it is working.
        Serial.print(input);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output);
        if (input>150 && input<200){//If the Bot is falling
        if (output>0) //Falling towards front
        Forward(); //Rotate the wheels forward
        else if (output<0) //Falling towards back
        Reverse(); //Rotate the wheels backward
        }
        else //If Bot not falling
        Stop(); //Hold the wheels still
    }
    // reset interrupt flag and get INT_STATUS byte
    mpuInterrupt = false;
    mpuIntStatus = mpu.getIntStatus();
    // get current FIFO count
    fifoCount = mpu.getFIFOCount();
    // check for overflow (this should never happen unless our code is too inefficient)
    if ((mpuIntStatus & 0x10) || fifoCount == 1024)
    {
        // reset so we can continue cleanly
        mpu.resetFIFO();
        Serial.println(F("FIFO overflow!"));
    // otherwise, check for DMP data ready interrupt (this should happen frequently)
    }
    else if (mpuIntStatus & 0x02)
    {
        // wait for correct available data length, should be a VERY short wait
        while (fifoCount < packetSize) fifoCount = mpu.getFIFOCount();
        // read a packet from FIFO
        mpu.getFIFOBytes(fifoBuffer, packetSize);
        // track FIFO count here in case there is > 1 packet available
        // (this lets us immediately read more without waiting for an interrupt)
        fifoCount -= packetSize;
        mpu.dmpGetQuaternion(&q, fifoBuffer); //get value for q
        mpu.dmpGetGravity(&gravity, &q); //get value for gravity
        mpu.dmpGetYawPitchRoll(ypr, &q, &gravity); //get value for ypr
        input = ypr[1] * 180/M_PI + 180;
   }
}
void Forward() //Code to rotate the wheel forward
{
    analogWrite(6,output);
    analogWrite(9,0);
    analogWrite(10,output);
    analogWrite(11,0);
    Serial.print("F"); //Debugging information
}
void Reverse() //Code to rotate the wheel Backward
{
    analogWrite(6,0);
    analogWrite(9,output*-1);
    analogWrite(10,0);
    analogWrite(11,output*-1);
    Serial.print("R");
}
void Stop() //Code to stop both the wheels
{
    analogWrite(6,0);
    analogWrite(9,0);
    analogWrite(10,0);
    analogWrite(11,0);
    Serial.print("S");
}

楼主:
看起来不错,大家可以参考这个代码试试。

网友A:
优化代码以提高实时性能,减少延迟, 控制回路的快速响应。

网友B:
选择合适的通信协议和硬件,如蓝牙或Wi-Fi模块。

网友C:
使用高精度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 来检测机器人的倾斜角度和角速度

网友D(2025-09-10):
通过 互补滤波 或 卡尔曼滤波 融合数据,得到精确倾角

网友E:
使用带过流保护的驱动模块

网友F:
实现PID控制算法来调整电机的转速,以保持机器人的平衡

网友G:
BLDC电机与FOC控制的结合优势

网友H:
"MPU6050_6Axis_MotionApps20.h"报错,申请完整压缩包程序。

网友I:
这个两轮平衡机器人已经成为了典型案例了

网友J:
经典的两轮平衡车,可以作为电子套件用于教学

网友H:
用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编译成功了,编译了两天,
.h文件和。cpp文件在这里:

我添加了仓库,也添加了文件,
贴子里的程序逻辑没有问题,

就是链接是失效了,
加上我用讯飞星火找到的压缩包,
离线安装,

编译就能通过,

接下来,我将购买,
电机驱动板,

希望楼主,给出引脚定义的连技,

以及我有个困惑,
这个PID机器人,
不通过编码器,
只通过TT电机怎么实现站立的?

P,I,D如何根据实际硬件、轮子,
调节参数来站直?
原理和指导。

网友H:
引用 网友H:
"MPU6050_6Axis_MotionApps20.h"报错,申请完整压缩包程序。

这个是因为,找的压缩包不对,没有添加.lib压缩包.zip,同时需要添加对应.h文件。

网友K:
降低PID控制器微分系数(Kd)减轻震荡,加入软启动控制,缓和提高启动平稳性。

网友L:
选直流减速电机成本低,操作简单,适合入门级应用。

网友M:
这传感器能测速度和方向,像个小指南针。

网友N:
用PID控制器调整电机速度,维持系统平衡。需设置合适参数,确保电机响应快速准确。

网友O:
通过精简算法和提升处理速度,降低响应时间,提升控制回路反应速度。

网友P(2025-10-10):
校准MPU6050可减小传感器误差,方法一般包括记录零偏值、校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

网友Q:
校准MPU6050陀螺仪,需运行特定校准代码,通常包括初始化和校准算法,确保数据准确。

网友R:
内置算法让姿态解算变得简单,就像给单片机装了智能大脑。

网友S:
分析代码,识别并修复瓶颈,增加缓冲区,确保数据处理及时,提升系统响应速度和稳定性。

网友T:
选用有过流保护功能的驱动模块可以确保电机在电流异常时自动停止,防止损坏。

网友U:
这种电机适合需要精确位置控制的应用,编码器能提供转动位置的反馈。

网友V:
根据项目需求选择蓝牙或Wi-Fi,蓝牙适合近距离、低功耗,Wi-Fi适合远距离、高速传输。

网友W:
Bldc电机和Foc控制结合能实现高精度电流控制,提高电机效率,降低噪音,适应性强。

网友X:
可能缺少某些库文件或依赖项,请检查是否已正确下载完整程序包。

网友Y:
两轮平衡机器人是现代科技典型应用,展示了智能控制的先进性。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起来不错,大家可以参考这个代码试试。

行,这就做,Arduino ESP32 咋移植啊?求代码,

网友Z:
这种平衡车套件适合教学,易于学生掌握电机和传感器的应用。

网友AA:
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能测量机器人倾斜和转得快慢,帮助保持平衡和方向。

网友AB:
减小PID的微分项,减少震荡;实施软启动,让电机启动更平顺。

网友AC:
用Arduino控制的两台自平衡机器人,通过PID算法,传感器(陀螺仪、加速度计)检测平衡,调节电机转速保持稳定。

网友H:
为什么烧录后没有输出电压?接线与上图的接线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烧录后没有输出电压?接线与上图的接线一样。

ZK-5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