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L071系列] CIU32L071 IDE .C 支持

楼主(2025-08-11):
•  48MHz Cortex-M0+ 32-bit CPU
   支持单周期乘法指令
•  多达256KB Flash,28KB SRAM
•  1KB OTP
•  灵活的功耗管理模式
   – VBAT备份电源自动切换
   – 0.95μA VBAT模式+RTC +备份寄存器
   – 1μA Stop模式,CPU+SRAM保持
   – 1.25μA Stop模式+RTC
   – 60μA/MHz@48MHz Run模式,外设关闭,在Flash运行程序
•  电源监测:支持BOR和PVD
•  时钟源
   – 外部高速时钟:4~32MHz,支持停振检测
   – 外部低速时钟:32.768KHz,支持停振检测
   – 内部高速时钟:16MHz,全温度变化小于±2%
   – 内部低功耗低速时钟:32KHz
   – PLL:6MHz ~ 48MHz
•  多达73个IO,防倒灌且兼容5V通信,其中高驱IO可达20mA
•  2通道DMA控制器,具备灵活映射关系
•  RTC支持闹钟、周期定时器,校准精度可达±0.477ppm
•  9个定时器
   – 3个16-bit 4通道通用定时器
   – 1个16-bit基本定时器
   – 2个16-bit低功耗定时器,其中1个支持正交编码
   – 1个24-bit SysTick
   – 2个看门狗:IWDG和WWDG
•  IRTIM支持定时器和U(S)ART互联用于红外控制
•  通信接口
   – 2个LPUART,Stop唤醒
   – 4个U(S)ART,其中1个支持ISO7816和SPI主模式,3个UART
   – 2个SPI,主模式最高速率为20Mbps,从模式最高速率为16Mbps
   – 1个I2C,主从模式,1Mbps Fm+,Stop唤醒
•  信息安全
   – AES算法协处理器
   – TRNG,CRC
   –  TAMP防拆和备份寄存器
•  LCD最大支持8COM x 40SEG
   – 电荷泵模式:驱动能力强,VLCD升压可高于VDD且不随VDD变化,VLCD多档可配置,最高可达5.25V
   – 片内电阻分压模式:对比度16级可调,高低驱可动态切换,免外部电容
•  12位1Msps高精度SAR ADC,可测量高输出阻抗信号
•  2个超低功耗比较器,具有6bit DAC比较基准,支持轨到轨输入
•  内置参考电压源VREFBUF,3.0V、2.5V、2.048V,可通过IO输出
•  1个温度传感器,最大误差±2°C
•  96-bit unique ID
•  内嵌Bootloader:支持UART
•  SWD调试
•  工作条件:1.8V~5.5V,-40°C~85°C
•  封装形式:LQFP80/64/48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vx15013507812」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H9527880515/article/details/150001820

网友A:
1KB的OTP是用来干嘛用的???

网友B:
多达73个IO,且兼容5V通信,这对于外设连接非常友好

网友C(2025-09-25):
256KB的Flash和28KB的SRAM对于大多数嵌入式应用来说应该足够了,而且1KB的OTP也是一个不错的补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达73个IO,且兼容5V通信,这对于外设连接非常友好

兼容5V确实很实用,不需要电平转换了。

网友E:
还有1KB的OTP。

网友F:
而且还有1KB的OTP,这对于存储关键数据非常有用。

网友G:
12位1Msps的ADC对于需要高精度模拟信号测量的应用来说是个亮点

网友G(2025-10-28):
可以存储一些关键数据。

网友C:
1KB的OTP也是一个亮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A:
1KB的OTP是用来干嘛用的???

1KB 的 OTP (One-Time Programmable) 存储器,顾名思义,是一种只能编程一次的存储器,一般里面有自带的加密算法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G:
12位1Msps的ADC对于需要高精度模拟信号测量的应用来说是个亮点

一般MCU基本都是12位,如果需要更高可以外置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