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MCU(UART):串口的RX和TX如何使其反相输出?

楼主(2025-08-11):
关于MCU的串口功能,有的用户为了保护MCU不被其他干扰通过UART口进来,就需要加一个三极管防反,但是加了三极管后,由于串口本身的特性,会导致三极管无法正常开启和关闭;这时候就需要使用串口的反相输出功能;也就是说当TX脚输出高时,反向后要求其输出低,当TX输出低时,反向后要求其输出高;且需要TX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

大部分MCU均有一个隐藏的功能,(我之前也没有注意到),就是TX和RX的反相控制。以CW32L010为例,是在UART_CR2寄存器里,如下图:

正常这一位默认的是0,只有当有需要时才需要手动把它置1 ,写法如下:

修改完后TX脚的输出空闲电平就会变为低电平,达到用户目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叁柒丸子」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65220915/article/details/149860124

网友A(2025-09-18):
反相输出是不是需要添加反相器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通过修改UART_CR2寄存器确实可以解决

网友C:
增加反相器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D:
有的MCU有相关的设置

网友E:
这种情况建议更换引脚定义吧

网友F:
一般设置里面有或者修改引脚对应关系增加硬件

网友G:
i一般常规操作增加反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