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BMS电芯均衡

楼主(2025-08-11):
均衡分主动均衡和被动均衡:
所谓被动均衡(Passive Balancing),就是在串联的某节电芯上并联一个旁路电阻,对该节电芯进行放电,以电阻发热的形式把能量耗散掉,从而实现均衡的目的。与被动均衡相对应的是主动均衡。主动均衡(Active Balancing)是通过储能元件(如电容,电感,变压器等),以某种形式(如隔离 DC-DC 等)把能量从一个电芯转移到另一个电芯,从而实现均衡的目的。理想情况下,假设转换效率是 100%,那主动均衡是不损耗能量的。

通常我们使用被动均衡比较多。

内部均衡:一般来讲,AFE自带内部均衡,但这个均衡电流比较小

如果想要更大的均衡电流,我们就使用外部均衡方案:

通常我们用NMOS 的方案,如果使用 P-MOSFET 作为均衡 MOSFET,那么在乱序上电的场景,可能会导致芯片管脚损坏。

电芯均衡和电压检测一般交叉进行而不同时开启

要考虑短路时电路的可靠性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BMS苦研者」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50833886/article/details/149179217

网友A:
BMS 电芯均衡管理有被动均衡(耗能式,通过电阻放电平衡电压)和主动均衡(能量转移式,用电容 / 电感转移电量)。被动均衡简单低成本,适用于小容量;主动均衡效率高,适合大容量,可提升电池组寿命与安全性。

网友B(2025-09-30):
被动均衡的优点是电路结构简单,成本较低,易于实现。

网友B:
均衡速度相对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