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实现BLDC电机的FOC控制算法?
如何实现BLDC电机的FOC控制算法?

楼主(2025-08-11):
这个需要先了解FOC的原理。

网友A:
实现 BLDC 电机 FOC 控制算法:先通过传感器获取转子位置,将三相电流经 Clark、Park 变换为 dq 轴分量,与给定值比较,经 PI 调节得到电压指令,再经反 Park、反 Clark 变换生成三相电压,最后用 SVPWM 生成驱动信号,实现转矩与磁场解耦控制。

网友B(2025-10-17):
实现 BLDC 电机 FOC 控制算法,需先通过编码器或霍尔传感器获取转子位置,将三相电流经 Clark 变换转为两相静止坐标系(α-β),再经 Park 变换转为旋转坐标系(d-q);通过 PI 调节器控制 d 轴电流为零、q 轴电流跟踪指令,输出经反 Park、SVPWM 生成驱动信号,调节逆变器开关状态,实现精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