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哪些方法可以解决M460系列用ICP下载时因引脚功能受限导致无法使用的问题?
有哪些方法可以解决M460系列用ICP下载时因引脚功能受限导致无法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5-08-18):
就是作为普通iO使用吗

网友:
可以考虑这些引脚不要接外部的上下拉电阻,通过内置的来用,这样就不影响烧录

网友A:
复用引脚:重新配置复用功能,将 ICP 引脚映射到其他可用引脚;2. 飞线连接:硬件上通过飞线将受限引脚与下载器对应引脚连接;3. 固件引导:先烧写引导程序,再通过 UART 等其他接口更新固件;4. 调整电路:修改硬件设计,预留 ICP 专用引脚或添加切换电路。

网友B(2025-09-23):
M460 系列用 ICP 下载时因引脚功能受限无法使用,可尝试以下方法解决:检查引脚连接是否正确,确保电源、地线连接可靠;确认是否有引脚复用情况,若有则重新配置复用功能;检查芯片是否设置了读保护或写保护,如有可通过强制进入系统存储区启动或使用 “Mass Erase” 解除锁定

网友C:
解决 M460 系列 ICP 下载引脚功能受限问题:1. 复用引脚,通过配置寄存器将 ICP 下载引脚切换到空闲 GPIO;2. 临时短接,下载时用杜邦线连接受限引脚与下载器;3. 烧写后复位,下载完成后复位芯片恢复引脚原功能;4. 用 ISP 方式替代,通过 UART 等其他接口下载程序。

网友D:
解决 M460 系列 ICP 下载引脚功能受限问题:1. 硬件上通过跳线切换引脚功能,下载时切换为 ICP 模式;2. 软件设置复用功能寄存器,临时释放引脚用于下载;3. 若引脚被占用,可先烧录引导程序,后续用 ISP 方式更新固件,避开 ICP 引脚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