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F460_BootLoader

楼主(2025-08-26):
实现目标
Bootloader接收串口发送的固件,通过按键触发烧录到Flash里
通过按键触发BootLoader程序跳转到APP中
Flash划分
00扇区到31扇区 0x0000_0000 到 0x0001_FFFF (256KB)BootLoader
32扇区到63扇区 0x0002_0000 到 0x0003_FFFF (256KB)APP
注意:APP中63扇区末尾不可写,这里代码量不大不做处理。
Bootloader
串口接收关键代码
定义128KB的固件缓存数组,通过UART + DMA接受固件到数组之中。

/* DMAC */
#define DMA_UNIT                        (M4_DMA1)
#define DMA_CH                          (DmaCh0)
#define DMA_TRG_SEL                     (EVT_USART1_RI)

/* USART channel definition */
#define USART_CH                        (M4_USART1)

/* USART baudrate definition */
#define USART_BAUDRATE                  (38400ul)

/* USART RX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USART_RX_PORT                   (PortA)
#define USART_RX_PIN                    (Pin03)
#define USART_RX_FUNC                   (Func_Usart1_Rx)

/* USART TX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USART_TX_PORT                   (PortA)
#define USART_TX_PIN                    (Pin05)
#define USART_TX_FUNC                   (Func_Usart1_Tx)

/* USART interrupt  */
#define USART_EI_NUM                    (INT_USART1_EI)
#define USART_EI_IRQn                   (Int001_IRQn)

uint8_t recv_buf[128*1024] = {0};

void BSP_DMA_Init(void)
{
    stc_dma_config_t stcDmaInit;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PWC_Fcg0PeriphClockCmd(PWC_FCG0_PERIPH_DMA1 | PWC_FCG0_PERIPH_DMA2,Enable);

    /* Enable DMA. */
    DMA_Cmd(DMA_UNIT,Enable);

    /* Initialize DMA. */
    MEM_ZERO_STRUCT(stcDmaInit);
    stcDmaInit.u16BlockSize = 1u;                 /* 1 block */
    stcDmaInit.u32SrcAddr = ((uint32_t)(&USART_CH->DR)+2ul);         /* Set source address. */
    stcDmaInit.u32DesAddr = (uint32_t)(recv_buf);                     /* Set destination address. */
    stcDmaInit.stcDmaChCfg.enSrcInc = AddressFix;  /* Set source address mode. */
    stcDmaInit.stcDmaChCfg.enDesInc = AddressIncrease;  /* Set destination address mode. */
    stcDmaInit.stcDmaChCfg.enIntEn = Disable;       /* Enable interrupt. */
    stcDmaInit.stcDmaChCfg.enTrnWidth = Dma8Bit;   /* Set data width 8bit. */
    DMA_InitChannel(DMA_UNIT, DMA_CH, &stcDmaInit);

    /* Enable the specified DMA channel. */
    DMA_ChannelCmd(DMA_UNIT, DMA_CH, Enable);

    /* Clear DMA flag. */
    DMA_ClearIrqFlag(DMA_UNIT, DMA_CH, TrnCpltIrq);

    /* Enable peripheral circuit trigger function. */
    PWC_Fcg0PeriphClockCmd(PWC_FCG0_PERIPH_AOS,Enable);

    /* Set DMA trigger source. */
    DMA_SetTriggerSrc(DMA_UNIT, DMA_CH, DMA_TRG_SEL);

}

void BSP_UART_Init(void)
{
    const stc_usart_uart_init_t stcInitCfg = {
        UsartIntClkCkNoOutput,
        UsartClkDiv_16,
        UsartDataBits8,
        UsartDataLsbFirst,
        UsartOneStopBit,
        UsartParityNone,
        UsartSampleBit8,
        UsartStartBitFallEdge,
        UsartRtsEnable,
    };

        PWC_Fcg1PeriphClockCmd(PWC_FCG1_PERIPH_USART1, Enable);

    /* Initialize USART IO */
    PORT_SetFunc(USART_RX_PORT, USART_RX_PIN, USART_RX_FUNC, Disable);
    PORT_SetFunc(USART_TX_PORT, USART_TX_PIN, USART_TX_FUNC, Disable);
    /* Initialize USART */
    uint8_t enRet = USART_UART_Init(USART_CH, &stcInitCfg);
    if (enRet != Ok)
    {
        while (1)
        {
        }
    }
    else
    {
    }

    /* Set baudrate */
    enRet = USART_SetBaudrate(USART_CH, USART_BAUDRATE);
    if (enRet != Ok)
    {
        while (1)
        {
        }
    }
    else
    {
    }

    /*Enable TX && RX && RX interrupt function*/
    USART_FuncCmd(USART_CH, UsartTx, Enable);
    USART_FuncCmd(USART_CH, UsartRx, Enable);
}

固件烧录和跳转关键代码
将固件缓存数组中的数据烧录到Flash中去

#define FLASH_SECTOR_START_ADDR 0x00020000

        while(1)
        {
                if(Get_KEY1() == Reset)        //按下第一个按键烧录程序
                {
                        EFM_Unlock();
                        EFM_FlashCmd(Enable);
                        while(Set != EFM_GetFlagStatus(EFM_FLAG_RDY));

                        uint8_t sector_num = sizeof(recv_buf)/0x2000;                //计算扇区数量,一个扇区的存储空间是0x2000=8KB
        for(uint8_t i = 0; i < sector_num; i++)                        //遍历所有扇区
        {
                EFM_SectorErase(FLASH_SECTOR_START_ADDR + 0x2000*i);        //扇区擦除
                for(uint32_t j = 0; j < 0x2000 / 4; j++)        //遍历一个扇区中的所有字
                {
                        EFM_SingleProgram(FLASH_SECTOR_START_ADDR + 0x2000*i + j*4,        //写入数据
                                                                        *((uint32_t *)(recv_buf + 0x2000*i) + j));
                }
        }
        EFM_Lock();
                        LED0_TOGGLE();        //黄灯慢闪
                        vTaskDelay(200);
                }
                if(Get_KEY2() == Reset)        //按下第一个按键跳转
                {
                        EFM_InstructionCacheCmd(Disable);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0x20000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__set_MSP(*(__IO uint32_t*) 0x20000);
                        Jump_To_Application();
                }
                LED0_TOGGLE();        //黄灯快闪
                vTaskDelay(100);

        }

APP代码要注意两件事情

修改Flash内存分布
修改SCB-VTOR

APP中只有一个蓝灯闪烁的程序

                LED1_TOGGLE();        //蓝灯闪烁
                vTaskDelay(100);

APP代码要先通过Keil fromelf.exe生成bin,再通过HexEdit转换为可发送的固件字符,

实验
1,BootLoader启动,黄灯快闪
2,通过串口助手将固件发送到固件缓存数组中

3,等待发送完成之后,按下按键,使得存放在ram中的固件缓存数组烧录到位于0x20000的Flash中,此时黄灯慢闪一次
4,等待黄灯恢复快闪,按下按键,跳转到APP中
5,蓝灯快闪,APP运行

潜在问题
只考虑测试固件烧录和跳转目的,上述测试没有问题。但是考虑到实际实现时候,以下问题都要解决:
1,由于DMA目的地指针没有复位手段,UART只能接收一次固件
2,UART接收到的固件未经校验完整性
3,单片机内部开辟128KB的完整固件缓存数组较为奢侈
4,烧录固件过程中断电,设备将会变砖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菠萝地亚狂想曲」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2039294/article/details/145796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