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010点亮呼吸灯

楼主(2025-08-12):
这里使用cw32l010系列单片机点亮呼吸灯

呼吸灯是一种特殊的LED灯光效果,其亮度会逐渐增加或减小,模拟人类的呼吸动作。实现呼吸灯可以通过控制LED的亮度来完成。下面是一种简单的方法:

/* PB4 作为GTIM1的CH3 PWM 输出 */

可按照功能框图进行配置

下面是具体案例代码

首先是配置SYSCTRL

void SYSCTRL_Configuration(void)
{
    /* 0. HSI使能并校准 */
    SYSCTRL_HSI_Enable(SYSCTRL_HSIOSC_DIV1);

    /* 1. 设置HCLK和PCLK的分频系数 */
    SYSCTRL_HCLKPRS_Config(SYSCTRL_HCLK_DIV1);
    SYSCTRL_PCLKPRS_Config(SYSCTRL_PCLK_DIV1);

    SYSCTRL_SystemCoreClockUpdate(4000000);
}

然后是配置GPIO,中断以及定时器使用pwm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 PB4 作为GTIM1的CH3 PWM 输出 */
    __SYSCTRL_GPIOB_CLK_ENABLE();

    PB04_DIGTAL_ENABLE();
    PB04_DIR_OUTPUT();
    PB04_PUSHPULL_ENABLE();
    PB04_AFx_GTIM1CH3();
}

/**
  * @brief  Configure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__disable_irq();
    NVIC_EnableIRQ(GTIM1_IRQn);
    __enable_irq();
}

void PWM_OutputConfig(void)
{
    GTIM_InitTypeDef GTIM_InitStruct = {0};
    GTIM_OCModeCfgTypeDef GTIM_OCModeCfgStruct = {DISABLE,DISABLE,0};

    __SYSCTRL_GTIM1_CLK_ENABLE();

    GTIM_InitStruct.AlignMode = GTIM_ALIGN_MODE_EDGE;
    GTIM_InitStruct.ARRBuffState = GTIM_ARR_BUFF_EN;
    GTIM_InitStruct.Direction = GTIM_DIRECTION_UP;                        //向上计数
    GTIM_InitStruct.EventOption = GTIM_EVENT_NORMAL;
    GTIM_InitStruct.Prescaler = 4800 -1;                        //GTIM的预分频系数,得到10000HZ,0.1ms
    GTIM_InitStruct.PulseMode = GTIM_PULSE_MODE_DIS;
    GTIM_InitStruct.ReloadValue = 100 -1;                                //GTIM的重载值,每隔10ms溢出一次
    GTIM_InitStruct.UpdateOption = GTIM_UPDATE_DIS;
    GTIM_TimeBaseInit(CW_GTIM1, &GTIM_InitStruct);

    GTIM_OCModeCfgStruct.FastMode = DISABLE;
    GTIM_OCModeCfgStruct.OCMode = GTIM_OC_MODE_PWM1;
    GTIM_OCModeCfgStruct.OCPolarity = GTIM_OC_POLAR_NONINVERT;
    GTIM_OCModeCfgStruct.PreloadState = DISABLE;
    GTIM_OC3ModeCfg(CW_GTIM1, &GTIM_OCModeCfgStruct);

    // GTIM_SetCompare3(CW_GTIM1,100-1);
    GTIM_OC3Cmd(CW_GTIM1, ENABLE);                // 使能 GTIM1 的通道 3 输出比较功能
    GTIM_Cmd(CW_GTIM1, ENABLE);                        // 使能 GTIM1 定时器

}

这里我们依旧使用简单延时

void Delay(__IO uint16_t nCount)
{
    /* Decrement nCount value */
    while (nCount != 0)
    {
        nCount--;
    }
}

也可以写一个系统时钟的延时函数

uint16_t time_ms = 1;
void systick_init(void)
{
        SysTick->VAL = 0;
        SysTick->LOAD = 48000;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1UL << __NVIC_PRIO_BITS) - 1UL);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void delay_ms(uint16_t time)
{
        uint16_t t_ms = time_ms;
        while(time_ms != (uint16_t)(t_ms+time));
}

最后是主函数

/**
* @brief  GTIM1计数,CH3通道比较,PB04做PWM输出
*
* @return int32_t
*/
int32_t mai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SYSCTRL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PWM_OutputConfig();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uint8_t dutyCycle = 1;//定义占空比
        int8_t step = -1;//定义步长

    while(1)
    {

       if (dutyCycle <=1 || dutyCycle >= 100)
    {
      /* 只要超出了占空比的取值范围,就直接取步长的相反数 */
      step = -step;
    }
    dutyCycle += step;
        GTIM1_SetDutyCycle(dutyCycle);
        Delay(0xffff);
        }
}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简单的呼吸灯,快来试试吧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大漠无河」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302_80124130/article/details/145533415

网友A(2025-09-18):
有相关的视频案例就更好了

网友B:
呼吸灯是一种特殊的LED灯光效果,其亮度会逐渐增加或减小,模拟人类的呼吸动作

网友C:
呼吸灯是一种特殊的LED灯光效果

网友D:
代码写得很清楚,不过我注意到你使用了简单的延时函数,建议使用更精确的定时器。

网友E:
CW32l010点亮呼吸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