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 CW32L010 ESC Driver 套件调试中,如何解决电机启动卡顿?

楼主(2025-08-11):
CW32L010 ESC Driver 套件调试中,如何解决电机启动卡顿?

网友A:
主要还请确定卡顿的形式

网友B:
卡顿的主要原因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C:
请问卡顿的想象有视频嘛?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D: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E:
其实卡顿一般是程序优化控制的问题,硬件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F:
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卡顿的形式

网友G(2025-09-11):
确保PWM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设置正确,不正确的PWM信号可能会导致电机启动不顺畅。

网友H:
确保电机的启动程序没有错误,有时候程序中的逻辑错误也会导致启动卡顿。

网友I:
请检查PWM信号是否正确配置,错误的PWM信号可能会导致电机启动不顺畅。

网友J:
主要还是启动算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