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休眠模式中 SPI 接口无法正常传输数据的可能原因

楼主(2025-08-11):
休眠模式中 SPI 接口无法正常传输数据的可能原因

网友A:
SPI时钟未使能

网友B:
电源域未激活,SPI模块可能属于独立电源域,休眠时被关闭,需手动唤醒。

网友C:
低功耗模式选择错误。

网友D:
SPI外设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A:
休眠唤醒时,部分MCU会触发硬件复位,导致SPI配置丢失。

网友E:
引脚复用冲突或者上下拉电阻未配置。

楼主:
1。休眠模式下 SPI 时钟或外设供电被关闭,导致接口无法工作。
2。相关 GPIO 引脚在休眠中被配置为低功耗状态,失去通信功能。
3。休眠唤醒后 SPI 控制器未重新初始化,寄存器状态异常。
4。休眠时 SPI 中断被屏蔽,无法触发数据传输流程。
5。电源管理模块限制了 SPI 总线的时钟频率或供电电流。

网友F(2025-09-30):
休眠模式的设计目标是降低功耗,会通过关闭或暂停部分硬件模块、降低时钟频率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