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2C偶尔卡死不响应

楼主(2025-08-12):
和EEPROM通信时,I2C有时会卡住不动,调试口也没反应。

网友A:
STM的硬件I2C有时要重置寄存器

网友B:
可能是设备没释放SDA线

网友C:
我一般在代码里加总线复位

网友D:
有些EEPROM写周期太长

网友E:
用超时机制重启I2C比较保险

网友F:
是不是多主机冲突了

网友G:
线太长容易有毛刺干扰

楼主:
加上上拉电阻大一点的试试

网友H:
用逻辑分析仪抓下出问题那一刻

网友I:
我遇到过一次是因为电源不稳

网友J:
上拉电阻配置不当如过大或虚焊会导致信号不稳定。

网友K:
电源噪声或电压波动可能干扰I2C通信

网友L:
可能是EEPROM地址配置错误或与其他设备冲突。

网友M:
可能是主机时钟频率超过EEPROM支持范围,或未设置超时导致死等。

网友N:
可能是中断未及时响应或DMA传输冲突导致卡死。

网友J: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清除所有事件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