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外部晶振偶尔不起振

楼主(2025-08-12):
板子启动时,有时外部晶振根本不起来,导致程序跑不起来。

网友A:
晶振质量差别真的很大

网友B:
检查负载电容值是不是匹配

网友C:
有时板子湿度大也会影响

网友D:
换一批晶振试试看

网友E:
启动驱动电流调大点

网友F:
布线短一点会更稳定

网友G:
我遇到过ESD损坏晶振的

网友H:
加个保护二极管有帮助

楼主:
有时是上电顺序导致的

网友I:
试试软件里延时再切换HSE

网友J:
检查一下晶振是否虚焊?外部匹配电容值及材质是否正确?晶振本身质量是否有问题等。

网友K:
电压不稳定?

网友L:
外部晶振供电电压达到稳定值后,再使能芯片时钟。

网友M:
可能是受到电磁干扰吧

网友N:
换个晶振和负载电容试试

网友O:
检查晶振焊接是否牢固,避免虚焊或冷焊;减少手动焊接时的加热时间,防止晶振内部石英片损坏。

网友P:
外部晶振及其匹配电容的焊接质量直接影响起振性能。

网友Q:
检查电源纹波及电压跌落

网友R:
晶振参考地不稳定导致停振。

网友S:
晶振焊接良好,避免虚焊或短路。

网友T:
晶振或其引脚存在虚焊,会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U:
PCB布线不当可能导致信号干扰或阻抗失配。

网友V:
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

网友W:
匹配电容的精度应足够高

网友X:
晶振的PCB布局应尽量靠近芯片,避免走线过长或与高频信号线平行,以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Y:
电容值不匹配

网友Z:
PCB 布局不合理可能导致晶振信号受到干扰,从而影响起振性能。

网友T:
电源噪声可能干扰晶振的正常工作。

网友AA:
无虚焊或接触不良

网友AB:
晶振参数匹配、负载电容正确、电源稳定、布局合理。

网友AC:
晶振本身可能存在质量问题。

网友AD:
外部晶振的电容不匹配

网友AE:
模拟地与数字地单点连接,接地点靠近晶振外壳

网友AF:
晶振频率受数字信号干扰

网友AG:
可能是晶振质量问题或电路连接问题,检查晶振、电容和电路板焊点。

网友AH:
检查晶振是否损坏或接触不良,可能电源波动或电路布局问题导致偶尔不起振。

网友AI:
偶尔是多久?

网友AJ:
确定晶振不启动就换一下

网友AK:
可能是晶振接触不良或电路板存在干扰,检查晶振座焊点及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AL:
是的,在电路中添加保护二极管可以防止反向电压损坏器件。

网友AM:
尝试在软件中调整延时,看是否能在切换HSE(高速外部时钟)时减少干扰。

网友AN:
保护二极管能防止反向电压损害电路,是个不错的辅助措施。

网友:
可以先看一下负载电容是否匹配,无源晶振成本低,受外界影响容易导致不工作。

网友AO(2025-11-03):
晶振质量差,建议换一批晶振试试看

网友AK:
调整软件延时,然后改变HSE时钟源,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AP:
电磁干扰可能使单片机操作异常,需检查电路布局和滤波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