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触摸按键灵敏度忽高忽低

楼主(2025-08-12):
做了电容触摸按键,发现灵敏度在不同环境下差异特别大,不太稳定。

楼主:
按键周围加屏蔽环改善很多

网友A:
环境湿度对电容触摸影响很大

网友B:
手指大小也有差异

网友C:
加个自适应阈值算**稳些

网友D:
金属外壳会影响检测效果

网友E:
电源干扰会让灵敏度乱跳

网友F:
试试在软件里加平均滤波

网友G:
电极面积太小可能不稳定

网友H:
贴膜材质也会影响感应

网友I:
我遇到过一次是地线没接好

网友J:
楼主所谓的不同环境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温度?湿度?还是啥?

网友K:
你可以加入根据环境变化,按键电容值变化自适应Threshold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