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从配置到调试:WinCC与S7-1200/200SMT无线Modbus TCP通讯方案

楼主(2025-08-12):
测试设备与参数
l 西门子PLC型号:S7-1200 × 1台
l 西门子PLC型号:S7-200Smart × 1台
l 上位机:WinCC7.4 × 1台
l 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 × 3块
l 主从关系:1主2从
l 通讯接口:RJ45接口
l 供电:12-24VDC
l 通讯协议:ModbusTCP/IP协议
l 传输距离:100米,1KM
本方案以WinCC与西门子S7-1200和S7-200Smart PLC为例,在ModbusTCP/IP协议下实现无线以太网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西门子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用户无需更改程序。
接线方式
1.上位机与DTD418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上位机的RJ45接口。
2.PLC与DTD418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1200的RJ45接口。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200SMART的RJ45接口。
WinCC参数设置及测试界面
1.打开变量管理
2.添加新的驱动程序
3.添加2个不同地址的PLC
其中的“192.168.2.11”是cpu的ip地址。如果有多台PLC的IP地址不同即可,需要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4.添加相应的变量名称和地址
5.画面设计
6. 画面控件与变量的关联
PLC参数设置
1. 编写一个启停程序
其中Q0.2和Q0.3是起保停
2. PLC的IP地址设置
3. 将程序下载到PLC
测试方法
1. 用WICC的Q0和Q1按钮控制PLC对应的Q点,同时在WINCC上监测Q点输出。
2. 给PLC的I点输入信号,看WINCC是否有监测到相应点的信号
3. 通过给PLC相应寄存器写入数值,看WINCC是否有对应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