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 FLASH非零等待跟零等待速率差多少? 有人测试过吗?

楼主(2025-08-12):
, ,
程序超过零等待区域大小,能否放部分程序到非零等待区,向请问下非零等待跟零等待运行效率相差多少

网友A(2025-09-23):
GD32F470 系列 MCU 采用 Arm® Cortex®-M4 内核,处理器主频高达 240MHz,其片上 Flash 容量为 512KB 到 3072KB,代码执行零等待区提升至 1024KB。

网友B:
在零等待区内,CPU 执行指令无需等待,可达到与主频相同的代码执行效率,即最高 240MHz。

网友C:
一般来说,在非零等待区,Flash 访问的等待周期与时钟频率有关,当 30MHz<HCLK≤60MHz 时,等待周期为 1;当 60MHz<HCLK≤90MHz 时,等待周期为 2。

网友D:
由于 GD32F470 主频高达 240MHz,若在非零等待区,其等待周期会更多,代码执行效率会显著降低。

网友E:
从原理上来说,零等待区的执行速度是与主频同步的,而非零等待区由于存在等待周期,其执行速度会低于主频,

网友F:
我觉得具体的速率差需要根据实际的代码执行情况和时钟频率来确定。

网友G:
这个没测试过,不过我觉得你可以试试SDRAM,这样的话速度会快点

网友H:
你程序能有这么大吗?你可以把存的变量放到外置存储之中

网友I:
主频很高的,你说的这芯片,所以我觉得可以放到外部存储区吧

网友J:
这个执行速度会低一些,但是不会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