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32--iic

楼主(2025-08-12):
int I2C_Master_Receiver(void) {
  uint32_t timeout;
  int error = 0;

  // 1. 发送起始条件 + 从机地址(读模式)
  I2C_TargetAddressConfig(HTCFG_I2C_MASTER_PORT, I2C_SLAVE_ADDRESS, I2C_MASTER_READ);

  // 2. 等待起始条件完成
  timeout = 10000;
  while (!I2C_CheckStatus(HTCFG_I2C_MASTER_PORT, I2C_MASTER_SEND_START) && timeout--);
  if (timeout == 0) return ERROR_START_TIMEOUT;

  // 3. 等待地址发送完成
  timeout = 10000;
  while (!I2C_CheckStatus(HTCFG_I2C_MASTER_PORT, I2C_MASTER_RECEIVER_MODE) && timeout--);
  if (timeout == 0) return ERROR_ADDR_TIMEOUT;

  // 4. 启用ACK
  I2C_AckCmd(HTCFG_I2C_MASTER_PORT, ENABLE);

  // 5. 接收数据
  for (aaa = 0; aaa < BufferSize; aaa++) {
    // 等待数据就绪
    timeout = 10000;
    while (!I2C_CheckStatus(HTCFG_I2C_MASTER_PORT, I2C_MASTER_RX_NOT_EMPTY) && timeout--);
    if (timeout == 0) {
      error = ERROR_RX_TIMEOUT;
      break;
    }

    // 读取数据
    s_receivedData = I2C_ReceiveData(HTCFG_I2C_MASTER_PORT);
    I2C_Master_Buffer_Rx[aaa] = s_receivedData;

    // 转发到USART0
    rxd_scomm0.buffer[rxd_scomm0.write_pt] = s_receivedData;
    rxd_scomm0.write_pt = (rxd_scomm0.write_pt + 1) % USART0_BUF_SIZE;
    rxd_scomm0.cnt++;
    USART_SendData(HT_USART0, s_receivedData);

    // 倒数第二个字节发送NACK
    if (aaa == BufferSize - 2) {
      I2C_AckCmd(HTCFG_I2C_MASTER_PORT, DISABLE);
    }
  }

  // 6. 发送停止条件
  I2C_GenerateSTOP(HTCFG_I2C_MASTER_PORT);

  // 7. 等待总线释放
  timeout = 10000;
  while (I2C_ReadRegister(HTCFG_I2C_MASTER_PORT, I2C_REGISTER_SR) & 0x80000 && timeout--);
  if (timeout == 0) error = ERROR_BUS_BUSY;

  // 重置变量
  aaaa = 0;
  aaa = 0;

  return err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