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串口收发

楼主(2025-08-13):
Overview
本文使用的是STM32F103开发板,本文会使用中断接收数据,最后通过Windows换行符“\r\n”来判断是否接收完整。所以发给本Demo的数据都应该在最后带有\r\n

设置步骤:
串口时钟使能,GPIO 时钟使能
串口复位
GPIO 端口模式设置
串口参数初始化
开启中断并且初始化 NVIC(如果需要开启中断才需要这个步骤)
使能串口
编写中断处理函数

相关具体函数
1.串口时钟使能
串口是挂载在 APB2 下面的外设,所以使能函数为: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2.串口复位
当外设出现异常的时候可以通过复位设置,实现该外设的复位,然后重新配置让其重新工作。

在系统刚开始配置外设的时候,一般都会先执行复位该外设的操作。

复位的是在函数 USART_DeInit()中完成,比如我们要复位串口 1,方法为:

USART_DeInit(USART1); //复位串口 1

3.串口参数初始化
串口初始化是通过 USART_Init()函数实现的,原型如下

void USART_Init(USART_TypeDef* USARTx,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参数1:指定串口标号,这里选择 USART1。
参数2:一个 USART_InitTypeDef 类型的结构体指针,这个结构体指针的成员变量用
来设置串口的一些参数。

这个结构体来设置:波特率,字长,停止位,奇偶校验位,硬件数据流控制,模式(收或发)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4.数据发送与接收
STM32 的发送与接收是通过数据寄存器 USART_DR 来实现的,这是一个双寄存器,包含了 TDR 和 RDR。

当向该寄存器写数据的时候,串口就会自动发送,当收到数据的时候,也是存在该寄存器内。

STM32 库函数操作 USART_DR 寄存器发送数据的函数是USART_SendData。该函数向串口寄存器 USART_DR 写入一个数据。

void USART_SendData(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Data);

STM32 库函数操作 USART_DR 寄存器读取串口接收到的数据的函数是USART_ReceiveData,该函数可以读取串口接受到的数据。

uint16_t USART_ReceiveData(USART_TypeDef* USARTx);

5.串口状态
串口的状态可以通过 状态寄存器 USART_SR 读取

RXNE(读数据寄存器非空)

当该位被置 1 的时候,就是提示已经有数据被接收到了,并且可以读出来了。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去读取 USART_DR。

通过读 USART_DR 可以将该位清零,也可以向该位写 0,直接清除。

TC(发送完成)

当该位被置位的时候,表示 USART_DR 内的数据已经被发送完成了。如果设置了这个位的中断,则会产生中断。

该位也有两种清零方式:

读 USART_SR,写USART_DR
直接向该位写 0
读取串口状态的函数是:

FlagStatus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FLAG);

这个函数的第二个参数标示我们要查看串口的哪种状态,比如上面的 RXNE(读数据寄存器非空) 以及 TC(发送完成)。

判断读寄存器是否非空(RXN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判断发送是否完成(TC):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6.串口使能
串口使能是通过函数 USART_Cmd()来实现的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7.开启串口响应中断
有些时候当我们还需要开启串口中断,那么我们还需要使能串口中断,使能串口中断的函数是:

void USART_ITConfig(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第二个参数是标示使能串口的类型,也就是使能哪种中断,因为串口的中断类型有很多种。

在接收到数据的时候(RXNE 读数据寄存器非空),要产生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接收到数据中断

在发送数据结束的时候(TC,发送完成)要产生中断,那么方法是: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C,ENABLE);

8.获取相应中断状态

使能了某个中断之后,当该中断发生了,就会设置状态寄存器中的某个标志位。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要判断哪种中断被触发了,使用的函数是:

ITStatus USART_GetITStatus(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IT)

若使能了串口发送完成中断,当中断发生了,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判断是否串口发送完成中断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

如果返回值是 SET,说明是串口发送完成中断发生

程序设计
GPIO初始化
串口时钟使能,和GPIO时钟使能
配置GPIO
配置中断优先级
配置串口1的属性
开启接收中断
使能串口1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 串口复位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1_TX   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US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

串口1的中断服务函数
一个一个字符接收,收到换行符"\r\n"之后,因为 \r 和 \n 是分开的,所以他们得连续一起接收到才算真正的结束符。

所以设立两个标志

RecvCompleteFirstFlag为1时,表示 \r 收到了
completeFlag 为1时,代表两个字符都收到了

u8 completeFlag = 0;
u8 RecvCompleteFirstFlag = 0;
typedef struct
{
    u8 recvData[USART_REC_LEN];
    u8 len;
}USART_RX_ST RxObjST;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 0x0d 0x0a 结尾)
        {
                Res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 (completeFlag == 0)//接收未完成
                {
                        if (RecvCompleteFirstFlag == 1)//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
                {
                    RecvCompleteFirstFlag = 0;
                    RxObjST.len = 0;
                }
                                else
                                        completeFlag = 1;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 (Res==0x0d)
                                        RecvCompleteFirstFlag = 1;
                                else
                                {
                                        RxObjST.recvData[RxObjST.len]=Res ;
                                        RxObjST.len++;
                                        if(RxObjST.len>(USART_REC_LEN-1))
                    {
                        RecvCompleteFirstFlag = 0;
                    }
                                }
                        }
                }
    }
}

调用
串口数据处理:通过检查completeFlag,判断是否接收到完整数据
数据回传:将接收到的数据原样发送回上位机
系统状态指示:通过LED0的周期性闪烁(约300ms周期)表示系统正常运行
因为和刚刚的USART1_IRQHandler不在同一个文件中,但是希望共享变量,所以使用外部声明

extern u8 completeFlag;

extern u8 RecvCompleteFirstFlag;

extern USART_RX_ST RxObjST;

extern u8 completeFlag;
extern u8 RecvCompleteFirstFlag;
extern USART_RX_ST RxObjST;

int main(void)
{
    u16 t;
    u16 len;
    u16 times=0;

    BaseType_t xReturn;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LED_Init();
    BEEP_Init();                         //初始化蜂鸣器端口

    // 设置优先级分组为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printf("App Start 2025 0804!-------------\r\n");

     while(1)
    {
        if(completeFlag == 1)
        {
            len = RxObjST.len;//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The message you send is:\r\n\r\n");
            for (t=0; t<len; t++)
            {
                USART_SendData(USART1, RxObjST.recvData[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RxObjST.len = 0;
            completeFlag = 0;
        }
        else
        {
            times++;
            if(times%30==0)
            {
                LED0=!LED0;//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
            delay_ms(10);
        }
    }
}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扣篮发型不乱」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KawhiLeo/article/details/149844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