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L011电机驱动电机控制开发板2

楼主(2025-08-12):
衔接上一篇  为啥只能写一点  不能长篇写呢?

向外接口 报警输出 速度输出 使能输入 方向输入 外接vsp调速
接下来是电机相关
霍尔输入 使用稳压管应该是限制电压输入过高 做保护用的
右边是霍尔的接插件接口
域驱最小系统 使用的比较经典的 FD6288
三相逆变电路 三路半桥 也是经典 这种外置mos可以使用很大的电流
当然现在已经有集成的方案 这种就是电流小 但是集成度非常高 非常适合小型机械臂啊 灵巧手啊小云台啊 等等等等的使用场景
比如mp6536
也有带电流反馈的 mp6543 mp6541A 等
国产的也有替代 大部分不带电流反馈
AM2789 MS4931
国产也有带电流反馈的
SGM42560
剩下的就是电源输入  和输入电压检测
输入电压通过dcdc转12V 给域驱供电
然后12V转5V 给单片机啊 霍尔啊 编码器啊 485啊 供电
总结一下单片机的IO映射
电机的PWM控制
PB7CH
PB6BH
PB5AH
PB4CL
PB3BL
PA15AL
无感使用时候的反电动势检测IO
PA3_EA
PA4_EB
PA5_EC
电机电流检测
PA6_IA
PA7_IB
PB0_IC
报警输出
ALM_PC14
使能输入
EN_PC15
VSP调速输入
VSR_PB1
输入电压检测
VOL_PA8
方向控制
PA09_DR
温度检测
NTC_PA11
速度输出
FG_PA12
debug调试 下载口
A14/CLK/TX1
A13/DIO/RX1
LED指示
LED_PC13

楼主:
奇怪了  截图为啥不显示呢? 我正在联系21ic管理员

网友A:
奇怪确实是图片看不到

网友B:
楼主这个修改了吗?图片重新上传就可以的

网友C:
赶紧联系官方吧,图片都出不来

网友D:
这个应该也改不了了应该是楼主直接复制图片导致的e

网友E:
建议楼主再上传一下图片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