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ADS封装的异形焊盘制作,你会了吗? 一起来看看吧

楼主(2025-08-12):
, , ,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PADS封装的异形焊盘制作,你会了吗? 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主要针对的是PADS画图工具使用的初学者或一时忘记了怎么制作的工程师朋友,希望能给他们带来些帮助。
其实异形焊盘制作在平时的PCB画板中还是很少的,因为大多时候都是有参考PCB已经做好了的,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了。但有时在选用新的元器件时还是需要自己来做的,所以学习下怎么制作还是有必要的,记住了,这对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时也可以省些学习的时间。那么,这异形焊盘到底要怎么制作呢?下面就来介绍下两种方法。那就用实例来说明,开始吧!
如(图一)中的第4焊盘就是这里要制作的目标焊盘。
(图一)
图中的第4焊盘是一个圆环焊盘,但这圆环上有3个缺口将其分成了3等分,所以是这3部分组成了这个焊盘,这也算是一个异形焊盘了。

方法一:
第1步,先在AUTOCAD工具中将这异形焊盘的轮廓边框尺寸画出来,如下(图二)是规格书中的尺寸图,
按照规格书中所标的尺寸画出的图形如下(图三),注意单位是mm ,还有这3部分的图形做成闭合的形式(当然这里不做也可以,后面在封装编辑界面将其闭合也行,这里早点做闭合也是省了后面的闭合动作),画好后将其以DXF的格式保存。

第2步,新建一个PCB,然后将第1步生成的DXF文件导入进PCB中,在导入过程中注意单位的选择,如下(图四),
如果单位没有选对,则导入的图形则会与实际想要的尺寸不一样,此时的图形看起来或大或小。如下(图五)就是选用不同单位导入后的图像效果对比。
从图中可以看出这差距是很大的。所以注意我们在导入时要选用毫米单位。

3,图形正确导入到PCB后,然后将这个图形选中并Ctrl+C复制,然后到封装库里新建一个封装进入编辑界面,进入过程如(图六),

打开后再Ctrl+V进行粘贴图形,如果出现下面(图七)的提示,
则说明层数不对,这时需要到层设置里面将最大层数打开,如(图八)
设置好后,再粘贴图形就可以成功了。

4,图形成功放到封装编辑界面后,再将这3部分图形一个一个来设置成Copper铺铜的样式,按如下(图九)来设置,因为是焊盘,所以注意放在TOP层,

5,图形准备好后,添加一个小焊盘进来,设置成圆形或方形都可以,这里就以方形来做,如下(图十)中将小焊盘放入到图形中

6,选中小焊盘再鼠标右键进行Associate功能处理,如下(图十一)
右键点了Associate功能后,再左键点击图形,依次按“选中—〉右键—〉选Associate—〉左键点击图形”重复操作,直到所有图形都一起点亮为止,具体实现效果如下(图十二)
(图十二)

当然还有简单点的,那就是如下(图十三)先选中这3部分图形,然后右键—〉Associate—〉左键点小焊盘,这样是不是快很多呢?

7,焊盘制作完成,在Alt+Enter属性中可以设置焊盘的编号。

方法二:
这种方法就是只在封装编辑界面里画图,在这里准确的画出扇形结构是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这里是在copper图形后,再结全copper cut out 功能来实现。
1,新建打开封装编辑界面,这和方法一中的打开方式是一样的。
2,画圆。先画个外圆(图二中1.45直径的图),然后设置成copper的属性(如图九中的设置界面)。外圆画好后,就用(图十四)中的copper cut out工具画个如(图二)中0.95直径的内圆。
接着再在3等分上画出如(图二)中间距为0.15的小方块,效果如(图十五)
3,图形画好后,再如(图十六)中进行右键Combine功能处理,
Combine后效果如下(图十七),这时中间圆部分和3个小方块部分都被挖空了,

第4步,如方法一第5步中那样在图形中放置一个小焊盘。

第5步,和方法一第6步差不多,先选中焊盘,然后按“右键—〉Associate—〉左键点击图形”进行操作,最后效果如下(图十八)

第6步,焊盘制作完成,在Alt+Enter属性中可以设置焊盘的编号。

最后,读者朋友们是怎么做这异形焊盘的呢? 也可以在这里分享下你们的心得,非常感谢!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做的异形焊盘的移动中心点是在开始放置的小焊盘上,而不是生成新焊盘的结构中心上,所以小焊盘开始放置时,对于有条件的异形焊盘,放在其中心是最好不过了,但这种中心挖空的焊盘,小焊盘离中心的距离还是以整数倍放置为宜,这样在PCB布局摆放元件时若以这个焊盘为参照,这样也好计算偏移量。
当然,本文中的异形焊盘只是众多中的一种,其它的异形不规则焊盘也可以按这样的步骤来制作。
说了这么多,我想新手们还是实际去操作一遍吧,不管怎么样,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谢谢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