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请教各位大佬有关使用三极管做双向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25-08-12):
,
下图是想使用三极管设计一个双向电平转换电路。在进行低电平情况分析时,C极低电平,我理论分析此时三极管应为截止状态(因为B极被钳位至0.7V 而E极1.8V,此时BE结反偏,三极管应该不导通)那么E极为1.8V,则电平转换失败。但是仿真结果却是E极为6mV左右,与理论分析不符,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在E极串联10M欧姆对地电阻(模仿输入高阻状态),仿真结果也是一样的,E极接近0V。

网友A:
建议百度一下“三极管 CE交换”,
其实CE交换也是可以用的。
好像是重复发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百度一下“三极管 CE交换”,
其实CE交换也是可以用的。
好像是重复发帖了。

1、是重复发了,不可以的是吗。我下次注意。
2、我查过这方面,大佬您看下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3、CE反着用,初始NPN三极管处于倒置状态(集电结正偏 发射结反偏),若此时三极管导通,那E极电压被拉到接近0V,那此时集电结和发射结都正偏,处于放大状态,但此时三极管上压降很小 感觉与放大状态矛盾,感觉还是不合理,没太分析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是重复发了,不可以的是吗。我下次注意。
2、我查过这方面,大佬您看下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3、CE反着 ...

为啥不是饱和状态呢?
建议找一只三极管、两个万用表,都设置到二极管档位,一个万用表给BC加电,另一个测EC压降。

网友B:
B->C是一个PN结,相当于一个二极管,你C极接地,相当于把B直接拉到了0.7V,C极不能接地。

网友C:
你把C/E对调就好理解了。相当于共基极放大器。

网友D:
信号中使用的三极管电平转换电路,并不是你这样的设计,C、E都不是接地的,一般是E极接输入信号,C极接输出信号,基极接一固定电平作为偏置电压。利用C极不同的上拉电阻电压来实现不同电压电平转换的目的。

网友E(2025-09-30):
实际 NPN 三极管在特定条件下会进入反向工作模式

网友F:
这个电路设计得非常巧妙

网友G:
基极电流过大导致深度饱和

网友H:
深度饱和时,三极管内部等效电阻远小于10MΩ,E极电压仍被钳位至接近0V。

网友I:
BE结反偏→三极管截止→发射极无电流→E极电位由外部上拉决定

网友J:
减小发射极上拉电阻

网友K:
三极管的反向漏电流

网友L:
三极管反向导通效应

网友M:
E极串联10MΩ电阻

网友N:
三极管在低电平情况下实际进入深度饱和状态而非截止状态

网友O:
正向放大区或饱和区。

网友P:
研究一下相关的机理

网友Q:
改用MOSFET+电荷泵结构

网友R:
实际基极电位受输入信号源内阻、上拉电阻影响,可能 未达到0.7V,导致BE结处于“弱反偏”或“零偏”状态,漏电流进一步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