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单片机开发方式

楼主(2025-08-14):
OverView:
MCU 微控制单元(Microcontroller Unit;MCU)

STM32:

        STM32F407ZET6

        意法半导体(ST)基于ARM的cortex-M内核开发的32位单片机

        STM32相比AVR 51单片机优点:性价比高,性能强大(主流主频:72MHZ 168MHZ 192MHZ...)

Keil基础操作
安装对应型号的Pack包:
直接双击打开

Keil选择头文件:

使用带有的库

Cortex 各系列:
        Cortex-A、Cortex-R、Cortex-M 是 ARM 公司推出的三大处理器系列

Cortex-A 系列(应用处理器)

特点:
高性能,丰富指令集,专为复杂操作系统设计
应用领域:
智能手机 / 平板,汽车信息娱乐系统,企业级服务器(ARM 架构服务器)
Cortex-R 系列(实时处理器)

特点:
高可靠性,高性能与实时性平衡,低延迟
应用领域:
汽车电子,工业自动化,医疗设备,通信设备
Cortex-M 系列(微控制器)

特点:
超低功耗,低成本,易用性
应用领域:
物联网设备,消费电子,工业传感器,小型家电
例如我现在使用的是STM32F407ZET6,配合的IDE:keil v5

STM32F407ZET6共有A B C D E F G H共八组端口,每组16个引脚(除H组外)

GPIO(General-purpose input/output),通用型输入输出

引脚功能和寄存器
引脚一般都具有多种功能(复用)PA2/U2_TX/TIM2_CH3/TIM5_CH3/TIM9_CH1/ETH_MDIO/ADC123_IN2

PA2:通用功能(输入或者输出)
U2_TX/TIM2_CH3/TIM5_CH3/TIM9_CH1/ETH_MDIO:第二功能 复用功能
ADC123_IN2:模拟功能
但同一时间只能使用引脚其中一种功能

每组通用 I/O 端口包括的寄存器有:

4 个 32 位配置寄存器
GPIOx_MODER (端口模式寄存器)
GPIOx_OTYPER (端口输出类型寄存器)
GPIOx_OSPEEDR (端口输出速度寄存器 )
GPIOx_PUPDR (端口上拉/下拉寄存器)
2 个 32 位数据寄存器
GPIOx_IDR (端口输入数据寄存器)
GPIOx_ODR (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
1 个 32 位置位/复位寄存器
GPIOx_BSRR (端口置位/复位寄存器 )
1 个 32 位锁定寄存器
GPIOx_LCKR (端口配置锁定寄存器)
2 个 32 位复用功能选择寄存器
GPIOx_AFRH (复用功能高位寄存器)
GPIOx_AFRL (复用功能低位寄存器)
配置GPIO的过程就是往这些寄存器里面写值

以一个操作LED灯为例子:
在 STM32上操作 GPIO 点亮 LED,一般要按下面的步骤进行:

0. 首先理解原理图
知道控制LED灯的是哪个GPIO引脚,输出高和低电平时是对于亮还是灭

LED0连接在【PF9】引脚
当PF9输出低电平GND(0) LED0【灯亮】
当PF9输出高电平VCC(1) LED0【灯灭】

1. 使能 GPIO 外设时钟
STM32 的 GPIO 端口挂载在 AHB1 总线上,要想使用某个 GPIO 端口,得先开启对应的时钟。比如,若 LED 连接在 PF9 引脚,那就需要使能 GPIOF 的时钟。RCC_AHB1ENR

(因为需要降低功耗,避免资源冲突和保护外设安全,时钟默认是关闭的,在使用时手动打开)

2. 配置 GPIO 引脚模式
要把连接 LED 的 GPIO 引脚配置成输出模式。可以通过 GPIOx_MODER 寄存器来设置引脚模式,将其设为通用输出模式。

3. 配置 GPIO 输出类型、速度和上拉 / 下拉
输出类型:借助 GPIOx_OTYPER 寄存器来配置是推挽输出还是开漏输出。通常情况下,点亮 LED 会选用推挽输出。

输出速度:利用 GPIOx_OSPEEDR 寄存器设置 GPIO 的输出速度,一般设为中速或者低速就行。

上拉 / 下拉:通过 GPIOx_PUPDR 寄存器设置是否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这取决于 LED 的电路连接方式。

4. 控制 GPIO 引脚输出电平
通过操作 GPIOx_ODR 寄存器或者 BSRR 寄存器来控制引脚的输出电平。若要点亮 LED,就把对应的引脚设置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具体取决于 LED 的连接方式(共阳或共阴)。

配置GPIO为输入模式
如果需要读取外界输入,

例如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void BEEP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GPIO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BEEP-->PB.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输出0,关闭蜂鸣器输出

}

寄存器开发模式
直接操作(写/读)寄存器对应的地址(实际寄存器物理地址 = 寄存组基地址 + 偏移地址)

头文件中,用宏来对应每个寄存器的地址

//设置寄存器的地址
#define RCC_AHB1ENR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0023800 + 0x30))      //地址解引用 操作地址空间

#define GPIOF_MOD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0021400 + 0x00))      //地址解引用 操作地址空间
#define GPIOF_OTYP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0021400 + 0x04))      //地址解引用 操作地址空间
#define GPIOF_OSPEEDR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0021400 + 0x08))      //地址解引用 操作地址空间
#define GPIOF_PUPDR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0021400 + 0x0C))      //地址解引用 操作地址空间
#define GPIOF_BSRR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0021400 + 0x18))      //地址解引用 操作地址空间

// 简单延时函数(非精确延时)
void delay_ms(uint32_t ms) {
    for (uint32_t i = 0; i < ms * 4000; i++);  // 调整系数以匹配实际时钟频率
}

int main(void)
{
    // 1. 使能GPIOF时钟
    RCC_AHB1ENR |= (1 << 5);  // 第5位对应GPIOF

    // 2. 配置PF9为输出模式 (MODER9[1:0] = 01)
    GPIOF_MODER &= ~(3 << (9 * 2));  // 清除原配置
    GPIOF_MODER |=  (1 << (9 * 2));  // 设置为输出模式

    // 3. 配置PF9为推挽输出 (OTYPER9 = 0)
    GPIOF_OTYPER &= ~(1 << 9);

    // 配置PF9为中速模式 (OSPEEDR9[1:0] = 01)
    GPIOF_OSPEEDR &= ~(3 << (9 * 2));
    GPIOF_OSPEEDR |=  (1 << (9 * 2));

    // 配置PF9为上拉 (PUPDR9[1:0] = 01)
    GPIOF_PUPDR &= ~(3 << (9 * 2));
    GPIOF_PUPDR |=  (1 << (9 * 2));

    while (1)
    {
        // 点亮LED(低电平)
        GPIOF_BSRR = (1 << 25);  // BR9位 (第25位) 置1以清除PF9

        delay_ms(500);  // 亮500ms

        // 熄灭LED(高电平)
        GPIOF_BSRR = (1 << 9);   // BS9位 (第9位) 置1以设置PF9

        delay_ms(500);  // 灭500ms
    }
}

库函数开发模式
STM32 的标准外设库(Standard Peripherals Library)是意法半导体(ST)早期为简化 STM32 微控制器开发而推出的一套 API,介于直接寄存器操作和 HAL 库之间。它具有以下显著优点:

抽象底层寄存器,降低开发难度

代码可读性和可维护性显著提升

易于学习和理解底层原理

        接近硬件实现:比 HAL 库更贴近寄存器操作,适合学习微控制器的底层工作原理。

#include "stm32f4xx.h"

// 简单延时函数(非精确延时)
void delay_ms(uint32_t ms) {
    for (uint32_t i = 0; i < ms * 4000; i++);  // 调整系数以匹配实际时钟频率
}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1. 使能GPIOF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F, ENABLE);

    // 2. 配置PF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仅配置PF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 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50MHz速度(根据实际需求调整)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上拉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应用配置

    while (1)
    {
        // 点亮LED(低电平)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9);
        delay_ms(500);  // 亮500ms

        // 熄灭LED(高电平)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9);
        delay_ms(500);  // 灭500ms
    }
}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扣篮发型不乱」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KawhiLeo/article/details/148180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