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BLDC 电机 FOC 控制的开关逻辑是通过怎样的坐标变换将三相电流转为 d、q 轴分量?

楼主(2025-08-12):
BLDC 电机 FOC 控制的开关逻辑是通过怎样的坐标变换将三相电流转为 d、q 轴分量?

网友A:
BLDC 电机 FOC 控制中,先通过 Clark 变换(3 相静止→2 相静止 αβ 坐标系)将三相电流 iA、iB、iC 转换为 α、β 分量,再经 Park 变换(2 相静止→2 相旋转 dq 坐标系),结合转子位置角 θ,得到与转子同步旋转的 d、q 轴电流,实现磁场与转矩解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