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30 无法连接 Nulink,是否是接线松动或引脚接触不良导致?

楼主(2025-08-12):
NUC130 无法连接 Nulink,是否是接线松动或引脚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A:
接线松动或引脚接触不良是常见原因之一吧

网友B:
推荐使用外部电源为目标板供电,断开 Nu-Link 的 VCC 连接。

网友C:
更新 Nu-Link 的固件至最新版。

网友D:
接线是否松动?

网友D:
重新插拔或固定接线

网友E:
目标板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F:
检查 NUC130 引脚或更换芯片

网友G(2025-09-15):
是可能原因之一。NUC130 与 NuLink 连接依赖 SWD/SWDIO 等引脚,若接线松动或接触不良,会导致通信中断。需先检查 NuLink 与开发板的连接线是否插紧,引脚是否对应(如 SWCLK 接 SWCLK、SWDIO 接 SWDIO),排查接头氧化、针脚弯曲等接触问题,可重新插拔或更换连接线测试。

网友H:
可能是。接线松动或引脚接触不良会导致 NUC130 与 Nulink 通信中断。需检查 SWD/JTAG 接口接线(如 SWCLK、SWDIO、VCC、GND)是否牢固,引脚有无氧化、虚焊,确保连接器紧密咬合,可重新插拔接线或更换排线测试,排除物理连接问题。

网友I(2025-10-21):
NUC130 无法连接 NuLink,接线松动或引脚接触不良是可能原因。需检查 SWD 接口(SWCLK、SWDIO、GND、VCC)接线是否牢固,引脚有无氧化、虚焊;也可排查 NuLink 供电是否正常、固件是否需更新,或芯片复位电路是否异常,逐步排除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J:
NUC130 无法连接 Nulink,接线松动或引脚接触不良是常见原因之一。需检查 SWCLK、SWDIO、VCC、GND 等调试引脚是否虚接,连接器是否牢固。此外,还需排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Nulink 固件是否兼容、芯片复位电路是否异常,可通过替换 Nulink 或测试其他板子排除硬件故障。

网友K:
可能是。接线松动或引脚接触不良是常见原因,需检查 NUC130 与 Nulink 的连接排线是否插紧,烧录引脚(如 SWCLK、SWDIO、GND、VCC)有无虚焊、氧化,确保引脚定义对应。若排查后仍无法连接,再考虑固件、驱动或硬件故障等其他因素。

网友K:
NUC130 无法连接 NuLink,接线松动或引脚接触不良是常见原因。需检查 SWCLK、SWDIO 等调试引脚连线是否牢固,插座有无虚焊,确保 VCC、GND 供电正常。此外,也可能因芯片复位电路异常、NuLink 固件未更新或芯片处于锁死状态,需逐步排查。

网友L:
NUC130 无法连接 Nulink,接线松动或引脚接触不良是常见原因。需检查 SWD 接口(SWCLK/SWDIO)接线是否牢固,排查引脚氧化、虚焊;同时确认复位引脚(NRST)连接正常,供电电压稳定。若排除物理连接问题,再检查 Nulink 驱动、固件版本及芯片复位状态。

网友M:
NUC130 无法连接 NuLink 时,接线松动或引脚接触不良是非常常见的原因

网友N:
可能是。NUC130 与 Nulink 连接需确保 SWCLK、SWDIO、VCC、GND 引脚接触良好,接线松动或引脚氧化会导致通信失败。可先检查接线是否牢固,用酒精清洁引脚,换优质导线重试。若仍不行,需排查 Nulink 固件、供电电压或芯片是否损坏,逐步排除其他因素。

网友L:
可能是。接线松动或引脚接触不良是常见原因,需检查 SWCLK、SWDIO、复位线及电源线是否连接可靠,引脚有无氧化或虚焊。此外,也可能是 Nulink 固件需更新、目标板供电不稳,或芯片复位电路异常,建议逐步排查这些因素以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