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30无法连接Nulink时,如何进行软件排查?

楼主(2025-08-12):
NUC130无法连接Nulink时,如何进行软件排查?

网友A:
color=rgba(0, 0, 0, 0.85),这句操作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无法连接

网友B(2025-09-15):
NUC130 无法连接 NuLink 时,软件排查可先检查 NuLink 驱动是否安装正确,尝试重新安装;确认 IDE 中调试器选择为 NuLink;检查工程配置里的芯片型号是否与实际匹配;关闭冲突的调试软件,重启 IDE 和开发板,尝试重新连接。

网友C:
NUC130 无法连接 Nulink 时,可先检查驱动是否正确安装或版本匹配,尝试重装驱动。再确认开发环境中调试器配置是否正确,如 JTAG/SWD 接口设置。接着查看是否有程序占用调试接口,可重启相关软件或电脑。还需确保目标板固件已正确烧录,必要时重新烧录。

网友D(2025-10-21):
NUC130 无法连接 NuLink 的软件排查:检查 NuLink 驱动是否安装正确,更新至最新版本;确认 IDE(如 Keil、IAR)中调试器选择为 NuLink,接口配置为 SWD;重启软件或电脑,关闭占用端口的进程;尝试用 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 检测连接,排查固件兼容性问题。

网友E:
NUC130 无法连接 Nulink 时,软件排查可按以下步骤:确认 Nulink 驱动已正确安装,重启电脑和开发板;检查 IDE 中调试器设置是否选 “Nulink”,端口是否匹配;更新 IDE 和 Nulink 固件至最新版;尝试更换调试工程,排除工程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