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验证嵌入式软件的兼容性?

楼主(2025-08-12):
如何验证嵌入式软件的兼容性?

网友A(2025-09-25):
验证嵌入式软件兼容性需测试硬件适配性,如不同芯片、外设的驱动支持;检查协议兼容性,像 Modbus、CAN 等通信是否正常;测试系统兼容,如与 RTOS 版本匹配度;模拟极端环境,看软硬件协同是否稳定;还要验证不同固件版本升级的兼容性,确保功能无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