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3] 【STM32U385RG 测评】+ PWM调节控制LED

楼主(2025-08-12):
在厂家提供的例程中,提供了多个PWM通道输出固定占空比的示例,但缺少改变占空比的介绍。为此,作了一下自动改变占空比和按键改变占空比的尝试
这采用的是以PWM通道1输出脉冲来控制外挂LED模块的亮度,通道1的输出引脚为PA0,其位置如图1所示。
1 所用接口及引脚

实现自动改变LED模块亮度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BSP_LED_Init(LD2);
  MX_GPIO_Init();
  PULSE1_VALUEP=2;
  MX_TIM2_Init();
  MX_ICACHE_Init();
  KEY_Config();
  if (HAL_TIM_PWM_Start(&htim2,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2;
  while (1)
  {
                  MX_TIM2_Init();
                  PULSE1_VALUEP=(41 * i / 100);
                  i=(i+2)%100;
                  HAL_Delay(100);
  }
}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其效果如图2和图3所示。
2 亮度较弱状态

3 亮度较强状态

在开发板上,为用户配置了一个蓝色的测试按键,见图4所示。利用它可改变占空比的值。
4 用户键及引脚连接

实现按键改变占空比来调节LED模块亮度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BSP_LED_Init(LD2);
  MX_GPIO_Init();
  PULSE1_VALUEP=2;
  MX_TIM2_Init();
  MX_ICACHE_Init();
  KEY_Config();
  if (HAL_TIM_PWM_Start(&htim2,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2;
  while (1)
  {
                  if(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13)==GPIO_PIN_SET)
                  {
                           PULSE1_VALUEP=(41 * i / 100);
                           i=(i+2)%100;
                           MX_TIM2_Init();
                           HAL_Delay(100);
                  }
  }
}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在程序运行后,每按下一次用户键,就会增加一定的亮度,直至最亮后再重新由弱变强。

在添加OLED屏并使用A/D来提供占空比的情况下,其测试效果如图5至图7所示。
图5  低亮度

图6 中等亮度

图7 高亮度

演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