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定时器从模式疑问

楼主(2025-08-13):
文档里从模式里触发模式CC2P=1以确定极性(只检测低电平),实际检测的是ti2的上升沿触发,在外部时钟模式2 + 触发模式里,CC1P=0以确定极性(只检测上升沿),实际还是检测的ti1的上升沿触发,这里的ccxp信号功能是什么

网友A:
在输入捕获或外部时钟模式1中,决定检测的边沿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输入捕获或外部时钟模式1中,决定检测的边沿极性。

ccxp=1会使得ti1fp1反相么,假设TS选择输入触发源选择ti1fp1为trgi,ccxp=1,我理解的是触发模式使用应该是反相后的ti1,这样才能解释门控模式里的CC1P=1高电平关闭时钟,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