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实物的波形与仿真的波形不一样!仅添加一两个元器件就可以解决吗?

楼主(2025-08-13):
,

坛里的大佬们下午好,耽误你们一些时间,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原始原理图B点断开了,不知道上面供给的是什么类型的电源!我简单默认的将 B C 两点短接在一起了!multisim仿真软件仿真出来的A点波形是我需要的波形!实物完全按仿真的原理图搭建,但是A点的波形是晚了14us然后立刻打开的,而不是如仿真缓慢打开的,这是什么原因?

      实物B点应该是什么类型的供电 才可以实现如仿真一样的波形?缓慢的打开,而不是晚14us后才立即打开!

     我想要 实物A点 的波形如仿真出来的波形一样线性的缓慢打开,如何在不删除原有的元器件情况下,仅添加一两个元器件就可以实现?

知道坛里的大佬高手如云。请坛里有空的大佬简单的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延时效果就是利用三极管的寄生电容,你仿真的型号和实际用的型号是一样的吗

楼主:
当然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