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全国产飞腾d2000+复旦微690t信号处理模块

楼主(2025-08-13):
, , ,

UD VPX-404是基于高速模拟/数字采集回放、FPGA信号实时处理、CPU主控、高速SSD实时存储架构开发的一款高度集成的信号处理组合模块,采用6U VPX架构,模块装上外壳即为独立整机,方便用户二次开发。
UD VPX-404模块的国产率可达到100%,这一组合模块可完成高速ADC/光纤信号的实时采集、实时处理、实时存储、DAC/光纤实时回放,用户也可对FPGA进行二次开发、也可调用上位机API库完成界面的开发。模块采用飞腾的CPU、复旦微的FPGA和国产(或进口)的SSD盘,实时存储的读写带宽为4.8GB/s,存储容量支持8TB/16TB/32TB/64TB配置(国产版本最大容量为32TB),并且内部采用标准文件管理方式,可通过千兆/万兆网口提供FTP或网盘访问功能。

应用行业:
  • 卫星、雷达信号的实时采集、存储与回放
  • 超短波、微波信号处理
  • 数字储频、信道仿真、电子对抗、模拟训练

产品特点:
  • 100%国产化设计
  • FMC扩展槽:可插入标准FMC的ADC/DAC卡或光纤卡,与我公司的所有采集回放卡、光纤接口卡适配
  • FPGA:复旦微JFM7VX690T
  • CPU:飞腾D2000-8,内存8GB、16GB可配置
  • 存储能力:8TB、16TB、32TB、64TB可配置
  • 实时采集存储能力:最高4.8GB/s
  • 操作系统:linux 64位、麒麟可配置
  • 板卡采用标准VPX架构,满足VPX规范
  • 硬盘、存储盘方便拆卸
  • 支持多板级联存储速率、存储容量的扩展
  • 具有射频接收机控制接口
  • 通过网络支持:远程FPGA程序更新
  • 通过网络支持:远程开机、关机
  • 支持断电后再来电的自启动功能
  • 具有过压、过温检测和保护功能
  • 驱动软件:提供采集/回放数据到存盘的IP、上位机的API函数接口和测试demo,方便用户二次开发
  • 用最低的成本,即可完成整机或系统集成设计

产品原理框图:

主要技术参数:
产品配置:
  • FMC扩展卡:支持我公司的所有采集回放卡、光纤卡
  • FPGA:JFM7VX690T
  • FPGA外部DDR存储器:2GB、4GB可选
  • CPU:飞腾D2000-8
  • CPU外部DDR存储器:8GB、16GB可选
  • CPU系统盘:SSD 240GB、1TB可选
  • 存储容量:8TB、16TB、32TB、64TB可配置
  • 实时存取速度:根据盘型号和容量决定,全配置时可到4.8GB/s
  • 前面板接口:FMC子卡插槽、GPS/BD天线口1个、VGA接口1个、USB3.0接口2个、千兆网口1个、万兆网口1个、JTAG口调试接口1个
  • VPX背板接口:8×GTX接口、RS232接口2个、RS485接口1个、RS422接口、1个、GPIO接口16bit(3.3V和5V可选)1个、VGA接口1个(和前面板二选一)、USB3.0接口3个、千兆网口4个、万兆网口1个、音频接口1个、风扇控制口4个、开机信号口1个、工作指示灯4个(分别为:单片机状态、FPGA状态1、FPGA状态2、硬盘状态)
  • 电源供电:+12V,功耗:120W~180W
  • 软件功能(提供二次开发库和demo程序):
  • 数据采集、回放功能(可以选择打时间戳)
  • 数据本地、远程访问功能(存储文件带文件系统,FTP协议)
  • 远程固件更新功能
  • 健康状态、自检、故障告警功能(含电压、电流、温度、磁盘总容量、磁盘剩余容量)
  • 模块尺寸:占用2个VPX 5HP槽位
  • 模块重量:≤3.5kg
  • 工作温度:0~50℃、-20~+55℃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