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SART1发送数据正常,但无法接收外部数据

楼主(2025-08-19):
USART1发送数据正常,但无法接收外部数据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最后发现是RX引脚没有正确配置成复用功能。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波特率设置和外部设备不一致,导致收不到有效数据。

网友C:
检查一下串口的硬件连线,TX/RX有没有交叉接好。

网友D:
CubeMX里有时默认不开启USART接收中断,得手动使能。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DMA接收,要确认缓冲区和启动函数调用正确。

网友F:
还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RX脚有没有电平变化,先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G:
有些开发板的USART1脚和调试接口冲突,需要改用其他串口。

网友H:
调试的时候可以开HAL_UART_ErrorCallback看看是不是进了错误中断。

网友I:
如果是用USB转串口模块,注意它的电平和MCU是否兼容。

网友J: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环回测试,把TX接RX,先确认接收功能正常。

网友K:
接收非空中断开了吗?如果是查询方式,那就要自己去查数据

网友L:
一般是串口问题

网友M:
确认一下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