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请推荐国产的数字电位器

楼主(2025-08-13):
用于音量调节。
要求:

1, 3-5.5V 单电源供电
2, SPI接口
3, 单个电位器
4, 封装 SO-8 ,或更小。
5, 64 抽头即可
6, 50 kΩ 总电阻。
7, 带宽 50kHz 以上,能过音频信号。

网友A:
显然国产没有

楼主:
关于第3点,其它接口也行。
关于第6点,10 kΩ 总电阻也行。

网友B:
调研过,没找到。
后来换dac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研过,没找到。
后来换dac方案了。

谢谢。这我也就死心了。
你用过M62429L这类音量调节芯片吗?好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我也就死心了。
你用过M62429L这类音量调节芯片吗?好用吗?

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