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还得继续学,求大师解释这个for语句的作用

楼主(2025-08-13):
下边这个循环语句,我的理解是三个等号同时成立的话,进入循环体。否则不进入。请教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for (session_done = 0, errors = 0, session_begin = 0; ;)
  {
    .........
}

那么,若是理解正确的话,能否写成如下的while循环,同样三个等号同时成立的话,进入循环体。否则不进入。
while (session_done = 0, errors = 0, session_begin = 0)
  {
    .........
}

俺也一样
第一次见这种用法

网友A:
一个等号是赋值,不是关系运算。
for的第一项是是单次表达式,相当于初始化,不是循环的条件,拿出来放到for之前也一样的效果。

==   &&    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等号是赋值,不是关系运算。
for的第一项是是单次表达式,相当于初始化,不是循环的条件,拿出来放到fo ...

感谢大佬,后边的两个分号是空的,怎么理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后边的两个分号是空的,怎么理解呢?

好像是会死循环,自己验证一下。

网友B:
for循环要看;号,中间的条件表达式为真就一直循环,当条件表达式不存在时,会为真,所以是一直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循环要看;号,中间的条件表达式为真就一直循环,当条件表达式不存在时,会为真,所以是一直循环 ...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会死循环,自己验证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C:
这是一个赋值 session_done = 0, errors = 0, session_begin = 0; 然后进入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赋值 session_done = 0, errors = 0, session_begin = 0; 然后进入死循环

哪这个语句意义不大

网友D:
3个等号是赋值,然后是无条件循环。

网友E:
c语言的逗号运算符, 优先级低于等号;  当然是高于语句结束的分号的;
逗号表达式的评估结果是最后一个的。

参考c语言标准制定时候考虑的硬件实现,
运算符都是要放到cpu的工作寄存器(x86 累加器)里面计算的,从左往右挨个执行(优先级平级的时候),最后存在工作寄存器里面的就是最终结果。
如果不是整数的,提升成整数,因为c语言的整数的宽度和ARM和X86的寄存器宽度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c语言的逗号运算符, 优先级低于等号;  当然是高于语句结束的分号的;
逗号表达式的评估结果是最后一个的。

感谢,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