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3] STM32G0B1RCT6 USB_DRD_FS 端点问题

楼主(2025-08-13):
,
STM32G0B1RCT6 使用cubemx生成cdc工程可以枚举通讯,默认使用端点0x01,0x81,

我测试修改端点为 0x03,0x83,

#ifndef CDC_IN_EP
#define CDC_IN_EP                                   0x83U  /* EP1 for data IN */
#endif /* CDC_IN_EP */
#ifndef CDC_OUT_EP
#define CDC_OUT_EP                                  0x03U  /* EP1 for data OUT */
#endif /* CDC_OUT_EP */

同步修改 usbd_config.c 中USBD_LL_Init

  HAL_PCDEx_PMAConfig((PCD_HandleTypeDef*)pdev->pData , 0x83 , PCD_SNG_BUF, 0xC0);
  HAL_PCDEx_PMAConfig((PCD_HandleTypeDef*)pdev->pData , 0x03 , PCD_SNG_BUF, 0x110);
  HAL_PCDEx_PMAConfig((PCD_HandleTypeDef*)pdev->pData , 0x82 , PCD_SNG_BUF, 0x100);

测试枚举成功,电脑无法给单片机发送数据,串口助手提示
串口号故障!自动修复中...
关闭串口...

单片机给电脑发送数据也不正常,长度对数据不是发送的,
请大家帮忙看看端点3是不是需要配置什么东西,
因为上位机别人的,没法动,

网友A(2025-10-29):
可能没有正确配置相关的描述符或中断处理。

网友B:
你修改了端点地址,可能没有更新对应的描述符,导致主机无法正确识别端点。

网友C:
检查主机端的USB驱动是否支持新的端点配置,或者是否有其他配置错误。

网友D:
USB连接是否稳定

网友E:
可能端点描述符未更新,导致主机无法识别新端点。

网友F:
中断处理函数可能未正确处理新端点。

网友G:
端点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H:
可能是主机端驱动程序或串口驱动问题。

网友I:
可能是PMA配置错误,导致数据传输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