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76E003 系列到MS51 16KB 系列的移植与性能增强指南

楼主(2025-08-26):
N76E003 系列到MS51 16KB

网友A:
N76E003 系列移植到 MS51 16KB 系列时,需注意硬件上 APROM 起始地址不同,MS51 的 ADC 时钟和采样时间需配置,I2C 的 SCL 引脚保持时间可延长使能。软件上 MS51 可兼容 N76E003 工程,但要注意代码量大小变化,避免内存溢出。性能上 MS51 主频可升级到 24M,处理速度更快。

网友B(2025-10-13):
移植需调整引脚定义(MS51 增加 GPIO)、更新头文件与寄存器名。性能增强:利用 MS51 的 16KB Flash 和 2KB RAM 扩展程序与数据量;启用更高主频(24MHz→48MHz);优化中断响应,使用新增定时器 / PWM 通道提升控制精度,适配低功耗模式延长续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