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7IGT6写LED灯程序拿掉仿真器重新上电灯不闪

楼主(2025-08-13):
我遇到一个问题,我写了个闪灯程序。烧进去正常闪烁。

可是拔下仿真器,电路板重新上电,LED灯不闪。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因为仿真器和实际硬件之间的环境差异造成的。具体原因可能包括调试信息的干扰、复位电路问题、以及BOOT 模式设置不当,可以对应排查一下哦

网友B:
通道楼主把程序烧录到了SRAM中吗?
一旦下电 程序就清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楼主把程序烧录到了SRAM中吗?
一旦下电 程序就清空了

烧到FLASH里面。我还不知道怎么烧到SRAM里面

网友C:
可以看下这里勾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下这里勾选了吗?

加上这个灯都不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