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基本运算放大器原理

楼主(2025-08-14):
★运算放大器电路图标:

Vp:同相输入端 Vn:反向输入端 Vo:输出端
1.同相输入端与反向输入端的意义。

2.运算的放大倍数为无穷大(∞)。
3.运算放的反向输入端电压***等于同相输入端电压。

Vin = Vp – Vn 且 Vout = A × Vin(A:为放大倍数) 又 A = ∞,Vin = Vout / A Vin => 0 结论:Vp = Vn
☆例1:

解释:因为反向端电压***等于同相端电压,所以Vout也为0.1V等于输入(电压跟随器),主要就是运放是输入阻抗无穷大,输出阻抗几乎为零。
☆例2:

又因为Vc=Vp    ,可以求得Vo。 解释:根据反向端***等于同相端的基本原理,此时反向端电压为0.1V,又因为在1K电阻上的分压为0.1V,那么在100K电阻上的分压将为10V,故Vo输出电压为100K与1K电阻分压之和,为10.1V。
☆例3:

解释:电路输入为24V直流电源,经过C1滤波,经R1、D2稳压管进行稳压,稳压在2.5V,同时在稳压管两端并联一只10K的可调变阻器,可调范围为:0V – 2.5V,又如图所示,运放的同相端接在滑动变阻器的抽头上,所以,同相端的电压变化范围也为:0V – 2.5V,运放的反向端接R2与R3分压中间,故在R3的1K电阻上电压变化范围为:0V – 2.5V,那么在R2上电压变化范围为:0V – 12.5V,输出电压为R2+R3上的电压总和,故为0V – 15V的变化范围。
4.运算的输入阻抗为无穷大,也就是说运放输入电流为零。

解释:运放同相端接地,那么反向端电压将为0V,100K电阻上左边1V右边0V,有电势差,则有电流流过100K电阻,但由于运放的输入阻抗为无穷大,几乎没有电流流进运放,所以电流将流过1000K电阻,那么1000K电阻上的电压为10V,由于输出端比GND的电势低,所以输出为-10V(负压)。

解释:运放同相端接3V电压,那么反向端电压也为3V,2K电阻上左边5V右边3V,又电势差,则有电流流过2K电阻,但由于运放的输入阻抗为无穷大,几乎没有电流流过运放,所以电流将流过10K电阻,那么在10K电阻上的电压为10V,Vout对地的电压是Vout ⇒ A ⇒ B ⇒ GND,所以,Vout = (-10V)+3V = -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