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IV转换模块-4~20mA -> 0~3V

楼主(2025-08-16):
绘制的时候记得看看电源的引脚,注意供电

测量部分,电流从R3的上端流入,下端流出
这是一个差分放大电路,也就是一个减法运算电路,输出电压U1=(R5/R2)*(U1-U2)=U1-U2,U1即是电阻R1两端的电压差,假如流过该电阻的电流为20mA,那么产生的电压为20*100=2000mV,还没有达到单片机的电压测量范围(这里默认单片机AD检测的范围为0-5V),所以为了达到单片机AD的量程,需要将电压信号进一步放大.
这个地方就不搞什么单电源了,妈的
组成是减法电路,其输出电压等于UA-UB。

一个运放组成一个跟随器,当电流信号为4mA时,UA=4*100=400mV,那么U1A的输出此时为0V正是我们的目的,那么就需要UA=UB,那么调节U1D跟随器的正相输入端通过调节电位器R10改变分压即可。
这就解决了当输入电流为4mA时输出电压为0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添加的是放大电路,将输出信号进行放大。

输入反接保护,上电以后是红灯变亮

注意这个Vout就是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