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PT100热电阻温度阻值对应表

楼主(2025-08-23):
PT100是热敏电阻,它的主要成分是铂,化学符号pt,也就传说中的白金,它的温度特性好,稳定性好,耐酸碱性好,所以被用来制作成了温度传感器,并在工业中有大量的应用,当然它的价格不便宜。PT100有一个标准的阻值温度对应表,在0度的时候,它的电阻值在100R,在常温25℃,它的电阻值是109.73R,我们可以通过测量它的电阻变化,就可以换算成温度,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万用表测它的电阻值,然后查它的电阻温度表就可以转换成对应的温度,很简单吧。
PT100热电阻常用温度阻值对应表如下所示:

网友A:
PT100是一种铂热电阻,其命名源于它在0℃时的电阻值为100欧姆

网友B:
PT100 输出为微弱电阻信号

网友C:
敏感元件长度约120mm,插入深度需覆盖被测介质均匀温度区域。

网友D:
采用光电/磁电隔离技术抑制电磁干扰

网友:
经修复的热电阻必须经过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网友E:
PT100标准测量范围为-200℃至+850℃

网友F:
通过硬件补偿或软件算法消除非线性误差,才能充分发挥其性能优势。

网友G:
PT100 的核心优势是精度高

网友H:
PT100是一种铂热电阻温度传感器,其阻值随温度线性变化,0℃时阻值为100Ω,温度每升高1℃,阻值增加约0.385Ω。

网友I:
0°C时阻值允许误差:A级 ±0.06Ω,B级 ±0.12Ω。

网友J:
实际阻值可能因制造公差或非线性特性存在偏差。

网友K:
PT100 的引线方式直接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B:
PT100的阻值变化较小

网友L:
在振动或腐蚀性环境中,选用铠装PT100或加装保护套管。

网友M:
超过 1 米的布线优先用 3 线或 4 线制,导线选用截面积≥0.5mm² 的铜缆,减少电阻误差。

网友N:
远距离传输时需考虑引线电阻影响,优先选择三线制或四线制

网友O:
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如-200°C至+850°C),可通过以下公式估算阻值:R t = R 0 (1+A⋅t),R t 是温度为 t °C 时的电阻值(欧姆);R 0 是参考温度(通常为0°C)下的电阻值,对于PT100来说,R 0 =100Ω;A 是温度系数,对于PT100,在0°C附近,其值约为 3.85×10 −3 K −1 或 0.00385°C −1;t 是温度(°C)。

网友P:
检查接线端子是否松动、氧化或受潮,防止短路或信号异常

网友Q:
需参考国际标准分度表或使用专用测量设备校准

网友R:
使用绝缘铜线连接,不得用热电偶补偿导线替代。

网友S:
PT100 温度与阻值的对应关系

网友T:
PT100热电阻的常规测量范围为-200℃至850℃。超出该范围可能导致热电阻失效或输出不准确。

网友U:
感温元件与被测介质完全接触,避免空气间隙导致测量误差。

网友C:
工业主流方案,通过补偿引线电阻降低误差

网友V:
IEC 60751(或国标GB/T 30121)定义了PT100的阻值-温度关系。

网友W:
PT100是一种广泛使用的铂电阻温度传感器,其电阻值随温度变化而线性变化(近似线性),具有高精度、稳定性好、抗氧化等优点。

网友X:
感温元件与被测介质充分接触,避免机械损伤和环境污染

网友Y:
二线制:简单但受导线电阻影响,适用于短距离、低精度场景。
三线制:通过补偿导线电阻消除误差,是工业常用方案。
四线制:消除导线电阻影响,适用于高精度测量(